[家电] 一个人无法拆了,空调室内机滴水

楼主(2020-08-02):
这是一台志高的空调,有十多年了,移机一次,这也用了六、七年了,这几天热就启用它了。头几天还好,昨晚上用时发现室内机从排水管处滴水,想着肯定排水位置被堵了,它室外管还在滴水。今天准备拆开看看,结果。。。。非专业人士还是不拆了吧,因把它没法了。

就是从右下角外壳缝隙中滴水,也就是排水管处。

过滤网已坏了不少,起不到过滤作用了。
外壳一个人也拆不下来,咋办呢?换新的?

下午就折腾这个玩意儿半天,结果还是没将前面板拆下来,通过大家的建议和网上的处理方法,先临时使用替代材料。
买滤网肯定来不及了,就先找了个临时代替的,使用了纱网,觉得纱网的孔比原来的滤网孔大些,先不管了,使用了再说。

纱网是去年自己网上购的换窗户纱网后剩下的,使用双面胶粘在上面,看效果还不错,不知使用后如何。

网友A:
过滤网上网买,室内机,在出风口两侧有一个卡扣,用小螺丝刀取下来,然后把螺丝取出来,上外壳就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把接水盘(出风口上侧)两个卡扣搞一下,就把左侧取水盘放下来(不能用力拿下,因为取不下来,只能放出来一点大约3cm左右)就可以清流一下了
通一上出水口,然后装上就好了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机器拿斜,用内机里面的水瞬间流出带出堵在出水位置的脏东西,再不行就用比较软的网线从出水口伸进去来回拉清理脏东西

网友C:
拔掉出水管空调端接口,吹一下就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滤网上网买,室内机,在出风口两侧有一个卡扣,用小螺丝刀取下来,然后把螺丝取出来,上外壳就可以取下来 ...

行家指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淘宝自行购买过滤网就好了

网友:
断电后,从室外排水软管出口吹一下就通了

网友:
几天前,请了 10元维修 的来洗外机(住10楼),也问了他一下,室内机偶尔滴水问题,他拿瓶矿泉水,从 交换器 叶片间倒下去,如果有水滴出来,就是排水管 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是,内机 叶片间、风筒间太脏了,滴出来的是冷凝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机器拿斜,用内机里面的水瞬间流出带出堵在出水位置的脏东西,再不行就用比较软的网线从出水口伸 ...

我用的是光纤线,里面带钢丝,很好用

网友D:
跑出水管的地方,用嘴吸,不是往里吹,往里吹辣鸡不是还在那里,过几天不是又堵住了?

网友:
过滤网不管用了,灰尘多堵了

网友:
先将能见到的螺丝都拆了,早期的挂机拆外壳都是从下往上拉的,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从上往下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出水管空调端接口,吹一下就通了

这个是正解,排水管口用嘴吹下立马解决

网友:
还是用嘴对着管吹吧,怕灰还在了就往水槽倒点水冲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出水管的地方,用嘴吸,不是往里吹,往里吹辣鸡不是还在那里,过几天不是又堵住了? ...

吸进嘴里怎么办

网友E:
媳妇呢?儿子呢?隔壁老王呢?怎么不叫他们帮忙????

网友:
自行车刹车线……带一个固定头,用那个通通出水管

网友:
应该好拆的,我记得拆开过,不是完全拆,拆完内机还是挂在墙上的。

网友:
网很少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媳妇呢?儿子呢?隔壁老王呢?怎么不叫他们帮忙????

隔壁老王忙着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