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捡了个好像是拨号用的东西。

楼主(2020-08-02):
看上去好古老的样子,感觉除了盒子可以用,能拆几个元件外,就没什么用了。

还能用来干什么?

网友:
拨号器是一种为电话机使用者带来快捷、方便服务的附加设备,可以预先存储各种IP电话卡及各种电话记帐卡的卡号、密码及使用范围。使用时将本设备与电话机正确连接,拨打电话时直接拨被叫号码(无需拨卡号及密码),管理器会自动选择计费方式(例:打长途则选择预设的IP卡计费,打市话、网话则通过预设的记帐卡,(如201,300等)或直接计费),最优化的节省话费。是拨打电话的智能好帮手,此种设备外型小巧美观,可以放置在办公桌上,为您的办公桌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适用于家庭及各种企事业单位学校,宾馆等场所。
功能特点:
1.直接拨打电话,不改变拨打方式;
2.超静音设计,免除杂音干扰;
3.支持多张用户卡、多网关;
4.密码锁定功能,防止他人进行设置;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产品;
6.低功率,无须外接电源;
7.密码锁定,防止他人篡改卡的密码
8.兼容各种密码记帐式电话卡。
HX-989(2)T
技术参数:
一、使用环境:
1、温度:-10℃~40℃;
2、相对湿度:10%~95%;
3、气压:86kpa~106kpa;
二、通话传输特性:
1、稳定平衡回损:0km ≥ 9dB; 2km ≥ 15dB
2、回声平衡回损:0km ≥ 11dB; 2km ≥ 17dB
三、直流特性:
1、直流电阻:≤130Ω
2、漏电流: ≤20μA
四、拨号器在用户线的供电极性转换时应能正常工作。
五、拨号器能在0~5km用户线条件下正常工作。
六、拨号器自动双音多频发号时,满足电话机的发号要求。
七、拨号器的功能不影响电话网的正常运行和电话机的正常使用。
八、当外线的极性改变时,电话机端的极性也改变

网友:
当年 手机还不发达,固话打长途的时候要先拨一个IP号码和输入卡号和密码来计费打长途,不然固话直接拨长途会比用这个IP电话贵好多的时候用的东东。用的时候要把买来的IP电话卡的卡号及密码输入到这个拨号器里,然后正常拨打长途电话就可以按IP电话来计费了。

网友:
现在有线电话少了,有也是从光猫出来的,
改改可以做电话遥控,不过现在都玩物联网,不兴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