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防盗门上的铆钉要买什么样的钻头呢???

楼主(2020-08-02):
防盗门上的铆钉要买什么样的钻头呢???

钻水泥墙的??

钻不锈钢的??

还是什么样??

防盗门上的铆钉要买什么样的钻头呢???

网友:
普通麻花钻头就行  就一层铁皮

网友:
都是用的铝铆钉,很容易钻的。

网友:
你需要一个錾子,如果没有,一字批也凑合。

网友:
4.2的钻头钻孔加铆钉就行

网友:
你买铆钉时问他要配套钻头就好

网友:
高速钢的足够了,直径选择和铆钉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薄铁皮,再差的麻花钻都胜任!

网友:
如果是铝材质,侧面直接就可以割下来

网友:
那用这么麻烦,我觉得直接牙啃都够了

网友:
最普通的麻花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