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雷力迅角磨机改调速的问题

楼主(2020-08-02):
入物一把雷力迅角磨机,哪位大神知道无刷控制器在哪个线加电位器可以调速啊!

网友:
3个档位了要加调速干嘛

网友(2020-09-22):
是不是三个档位不好用?

网友:
电位器是可调电阻,不能用于大功率电路调速,而且无刷电路复杂,调一路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角磨机与电起子、充电钻等工具大不相同,切磨时都必需较高的转速,锂电角磨机本身所带的两、三档调速基本能满足需要了。没注意到多数交流角磨机都没有调速吗?即便有起调转速也不会太低,这一方面由调速电路和电机特性所决定,再者太低的转速对于角磨机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
而且调速实际是调功率,扭矩也会降低的

网友:
最近这些无刷角磨机都是有三挡速度的,实际高速7000转左右,低速4000转左右,一般使用是没问题的。有些人想再调速,无非是想速度再低一点,认为速度越低越安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速度并非低了就安全,试想一下,就算降到了2000转,线速度是多大?万一碟片碎了,人跑得过碎片吗?另一方面,速度低了,效率会成几倍地降低,比如原来1分钟切一段钢筋,现在要10分钟才行,不说干同样的活要多费10倍的力,就那连续举着角磨机切十分钟,会十分疲劳,搞不好后期手发抖弄碎切割片,岂不是更不安全了吗?所以执意要给角磨机降速的,属于没事找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