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或许你已对弯腰开机十分厌烦 DIY个桌面开关吧

楼主(2020-08-02):
如果对弯腰开机已十分厌烦,自己diy个桌面开关吧,买2个按纽开关,一大一小,大的作电源开关,绿色或蓝色,小的作硬盘指示灯与重启键共用,红色灯与一般机箱原配灯一致,找个白色(根据自己喜好)塑料瓶子,一分为二,带盖部分作电源开关,下部作硬盘灯用,接好线放置桌面,方便开启及察看硬盘运行情况,制作也非常简单,稍为用点脑就行了。PS:线都是从电脑中引出的,就是标准的PWR_SW、RESET、+PWR_LED-、+HDD_LED- 插座,共8线,主板说明书上有详细说明,这个方案的特点是方法简便,成本低廉,开关寿命长;同时也是替换电脑机箱上开关损坏的一种办法,比如有的机箱前面板开关损坏,并难以找到与之匹配的开关组件的情况。

网友:
桌面小主机或者来个支持手机APP控制的智能模块来控制不难

网友:
我开机从来都是用脚的

网友:
嗯,倒没有想过把LED灯也一起弄上来。
你那个LED灯是开关自带的还是另外加装的?

网友:
线从哪里接来的?从机箱里接出来的话,我觉得还不如把电脑的电源接线板摆放在手口,电脑设置成“断电后来电开机”,上班或下班只要揿一次接线板上的按钮。

网友:
淘宝上能买到那种网吧桌面开机按钮啊,十几块就行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主机电源和显示器是不是一直长期通电呢,不是的话还要去弯腰按一下插线板开关

网友:
自己动手的快乐。

网友:
这个确是很有创意

网友:
废瓶利用得不错。只是瓶子咋固定的。(图片暗处很难看清)

网友A:
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不需要引线,用ESP32之类的单片机向电脑发送magic packet来实现开机
网上查了一下,已经有人实现了:https://www.arduino.cn/thread-95049-1-1.html

网友:
买2路遥控板更容易。

网友:
我想说。。。其实可以在BIOS的电源管理中,设置键盘热键开机的啊。

网友(2020-09-02):
PS:线都是从电脑中引出的,就是标准的PWR_SW、RESET、+PWR_LED-、+HDD_LED- 插座,共8线,

楼主接线没有共线的吗?如LED灯共地线?

网友:
可以机箱放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不需要引线,用ESP32之类的单片机向电脑发送magic packet来实现开机
网上查了一 ...

一个手机app就解决的问题,被你弄的这么高大上。设置好了连上wifi,打开app一键开机,耗时3秒,就这么简单。

网友:
我的联力机箱开关就在机箱的顶。 方便得很

网友:
我没有台式机,,,,羡慕

网友:
bios设置一下,键盘鼠标都可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