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九牧台盆水龙头32267

楼主(2020-08-02):
二手房洗衣池的龙头,关闭状态不漏水,开启龙头,水从阀芯中间漏出来。据说九牧的龙头阀芯是进口的,但是淘宝上九牧阀芯都是35mm和40mm的,没有25mm的。因为是二手房,所以不确定水龙头以前有没有修过,也不知道拆出来台湾PaiJo阀芯是不是龙头原装的。换了一个新的25mm阀芯,同样的漏水情况。
锌合金的龙头还挺重,716克,刚开始以为是黄铜材质的。网上一查,是锌合金的。感觉龙头强度很好,远比那些锌合金的三角阀质量号很多。锌合金的角阀绝对是害人精,把家里所有的锌合金角阀都换成304不锈钢的角阀了。拆10个锌合金角阀,有8个断了,要用断丝取出器才能清理干净。其中一个断丝取出器也卡在里面了,找工人凿墙,重新焊接水管才解决了。

这个龙头的水嘴里面装了一根淡黄色的塑料管,把水和龙头隔离开了,起到了所谓的“健康”保护。但是龙头的进水管枪头还是采用黄铜材质的,虽然枪头和水的接触面积不大除了龙头中间黑色结构件,没有合适的工具可以拆,其它全部拆解了

猜测是这个黑色的结构件变形,造成阀芯底部与结构件的接触面不能密封,产生漏水。结构件拆不下来,也买不到新的可以更换。修不好,有点小可惜。

网友:
阀门芯可以拆开

网友:
这种水龙头还是质量挺过硬的

网友A:
家里刚换了一个九牧王,加厚A1  不知道质量如何

网友B:
原因很简单,起泡器堵了。拿下起泡器就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简单,起泡器堵了。拿下起泡器就不漏了

起泡器清理过了,还是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刚换了一个九牧王,加厚A1  不知道质量如何

九牧王,比九牧多了一个王,李逵和李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泡器清理过了,还是漏水

可能长期堵,把防水胶垫弄坏了

网友:
撸过一个,便宜没底线,以为铜。。龙头还可以这么做,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牧王,比九牧多了一个王,李逵和李鬼

又搜了一下九牧,确实不一样,囊中羞涩,九牧王用着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里刚换了一个九牧王,加厚A1  不知道质量如何

九牧王好像是山寨的

网友:
九牧王,不锈钢的角阀,我买过好多,挺好的。

网友D:
阀芯拆开,瓷片和阀体间的密封圈破了或者密封圈没有了

网友:
正二八经的“九牧王“”是做裤子的。
九牧才是做水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九牧王好像是山寨的

应该是山寨,已经装上使用了,质量有待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芯拆开,瓷片和阀体间的密封圈破了或者密封圈没有了

换了新阀芯,还是相同的漏水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山寨,已经装上使用了,质量有待考验

一般304不锈钢的角阀就可以了,我全部换成不锈钢角阀了,不是什么品牌,用着也挺好。

网友:
我买的199的箭牌小蛮腰,是铜合金的,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