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素F2-B手持迷你风扇怎样拆机

楼主(2020-08-02):
几素F2-B手持迷你风扇怎样拆机,有谁知道,赐教一下!

网友:
底部应该有螺丝位置的,仔细找找用力撬开

网友:
找不到螺丝就撬啊

网友:
撕开扇叶反面标签,有螺丝固定电机的

网友:
撕开贴纸有轴辊和卡簧,去掉卡簧可以拆扇叶,如果有刷电机只能用力拔开扇叶。拆外壳先找螺丝的地方,然后一字改锥撬开点看卡扣倒刺位置,尽量避免硬拉倒刺卡扣。

网友:
这是30W像素的手机拍的?找标签的位置,撕掉标签找螺丝

网友(2021-11-07):
从 框 慢慢分开那6个卡扣,底下的胶垫下有一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