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电动饮水桶抽水机

楼主(2020-08-02):
给三娃冲泡奶粉打水用的,桶装水毕竟比矿泉水便宜些,基础外观。

参数

拆解开始,底部两颗螺丝

拆开后,一颗18650一台水泵

外加控制电路

出水口

控制板

电机端运转电压4v,和电池电压一样,不是升压的,水泵尺寸图

总结,真简单

网友A:
那么简单啊,不过简单也有它的好处了

网友B:
这牌子的抽水器买了3个吃灰

网友C:
密封够好的话,可以改多功能气泵,抽真空做吸焊锡工具,压缩空气打气等。

网友D:
外挂个电池包,充满能用一年

网友:
三娃子待遇不行呀,母乳都喝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密封够好的话,可以改多功能气泵,抽真空做吸焊锡工具,压缩空气打气等。 ...

这个不能打气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抽水机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简单啊,不过简单也有它的好处了

好拆,好修,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抽水器买了3个吃灰

买那么多干嘛呢?

网友:
感觉里面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够好的话,可以改多功能气泵,抽真空做吸焊锡工具,压缩空气打气等。 ...

这个功率太低,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挂个电池包,充满能用一年

一天也就用4次左右,没必要电池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能打气吧

具体得看结构,有些像齿轮泵离心泵叶片泵和湿式单向阀不行,气密活塞加硬橡胶干式单向阀好像可以当气泵,但是气压不高,真空效果差等。

网友:
很多桶装水的水质。。。

网友(2021-01-09):
2019年偶也撸了一个,给爸妈用了,拆机帖都还没来得及发

网友:
三娃?勇敢,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