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大神们帮忙给点思路或者建议!有关制冷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0-08-02):
有个朋友厂里需要一种设备,具体要求如下:石蜡加热到70-75C°变成液体蜡,要用过两个滚轮压出2MM的厚度,要求3-5秒之内要把蜡的温度降到40-45C°,以前用大功率半导体制冷片实验过,结果失败了,特在这里请假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能帮忙设计的,可给予报酬。

网友:
个人以为
滚轮中空水冷
水温自动控制

网友:
液体蜡的导热性很差,不可能2秒靠接触面冷却30摄氏度,必须采用风冷

网友:
楼上有道理,类似连铸连轧设备!

网友A:
置一大水槽,将水槽内水控制在40°-45°,给整槽水做恒温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水的比热容大,不会突然升温降温,将俩平行且水平布置的石蜡滚筒一半浸没在热水中。俩滚筒下方设传送带将固话好的蜡板移出水面。俩滚筒上方设石蜡液给料装置喷嘴,喷嘴之前就是石蜡加热桶了,大桶的话恒温应该也好做。

网友:
取消滚筒
参考浮法玻璃,把石蜡铺在水面上(算好2mm厚度),水面由头到尾梯度控温,另外一头把40度固化的石蜡拉出水槽

网友:
做蜜蜂巢础的,直接在水里操作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可有帮忙搞这套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置一大水槽,将水槽内水控制在40°-45°,给整槽水做恒温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水的比热容大,不会突然升温 ...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传送带上能承受100度的高温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传送带上能承受100度的高温吗?

有,肯定有啊。
即便炽热炉渣,都可以用铁传送带输送。
看你选用什么材质了。

网友B:
肯定得强制风冷或水冷,可否带状喷(制冷)水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肯定有啊。
即便炽热炉渣,都可以用铁传送带输送。
看你选用什么材质了。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得强制风冷或水冷,可否带状喷(制冷)水冷却

水槽侧板中部开槽用搅龙挤出(参考注塑机投料加热部分)成型部分不需维护,缺点是得先投料后注水

网友:
用模板压制,沁水

网友:
滚轮不粘蜡吗?
个人感觉,6楼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干嘛要变液体,蜡是非晶体,没有固定熔点。稍微加热软化后直接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变成液体吧。像有些生日蛋糕的蜡烛,我用手捏一会,热了,都能捏成各种形状。

网友C:
已知条件:
初始温度70-75℃,降温时间3-5s,最终温度40-45℃,厚度2mm。

石蜡是非晶体,固态比热容3.2kJ/(kg·℃)(又一说是1.58kJ/(kg·℃)),液态比热容(可能是)2.14-2.9kJ/(kg·℃),熔点47-64℃,熔化热200–220kJ/kg,(非晶体是没有固定熔点和熔化热的。。。。)左侧数据来自百度,不确保真实性。

“用大功率半导体制冷片实验过,结果失败”  这有两种可能:功率不够或者冷却方法不好。
如果是连续生产,半导体制冷的功率,要在加热功率的2倍到4倍以上。还失败,再考虑冷却方法的改善。
冷却方法跟设备结构有很大关系,就不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知条件:
初始温度70-75℃,降温时间3-5s,最终温度40-45℃,厚度2m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