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电吹风拆开看做工(BRAUN 3549)

楼主(2020-08-02):
淘了个剪线的博朗3549现拆开看看做工怎么样

线接好后可以呼呼的运行了

这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把发热丝部分取出来

没有看到温度保险管就几个电阻

螺丝非常隐蔽一开始以为是卡扣结构的使劲翘都翘不开,壳子都有点变形了,原来一个螺丝在开关下面,还有一个是用电钻把遮挡物钻开才看到

楼主:
仨个开关都是德丰的

网友A:
多少钱到手的?博朗做工很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到手的?博朗做工很棒啊

40到手的,就是没有集风嘴

网友:
做工不错,发热丝白管套的应该是温控器。

网友:
我觉得还是像汽车涡轮增压外形万里电吹风机好,虽然铁壳重,但是短路环罩极电机无刷设计,顺便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当热风焊台。

网友(2023-10-05):
有个同款,突然风速计变慢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