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盲修克林斯曼扫地机,故障万万没想到

楼主(2020-08-02):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扫地机,感觉这玩意没啥用。这是别人淘汰的一个,瞎用吧。一用发现挺好的,地上扫的挺干净,主要是清理尘盒时被里面的灰尘等脏东西吓到了,原来这东西真能扫起来,原来家里这么脏。所以改变了我对扫地机的想法。
但是好景不长,使用时提示毛刷异常。刚开始只是反过来看看有没卡东西,发现没有,清理一下再用,还是异常。后来发现毛刷不转。不转嘛,电路有问题或者电机有问题。
我不懂电路,结果还好查着电机有问题。因为拆下来用别的电源接上不转。也就是普通的直流电动机,这玩意不容易出问题呀。
开始淘宝和闲鱼找电机,没有合适的。想的也就是线圈短路了。但是量着各线圈电阻差不多,不会同时都短路吧。
就打算电机解体自己绕一下电机。也想过买个旧的扫地机拆配件(闲鱼100元)。
重点:拆的时候攥着换向器把我手弄黑了。仔细观察发现是碳刷磨损,碳粉填满了换向器缝隙,换向器短路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问题!

下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用牙签把缝隙刮干净,又用酒精洗了洗刷了刷,回装接外部电源,OK了
回装后还是不转,量板子输出忽高忽低不稳。仔细观察控制电动机连接的MOS管边上一个电阻糊了,写着**50,看板子上有1R49等类型描述一致的电阻,又查了查猜着电阻也就是N.5Ω,不知道干啥用的,不懂电路。手边没有太小的电阻,并了两个10Ω的。

量了一下MOS管,DS脚短路,记得是60N03.从电脑主板上拆了一个,网上查着可替代。
第一个太暴力拆坏了,第二个一量还是DS短路,扔,第三个还是DS短路。不会就是这样的吧,不懂电路。
管他呢,装上。上电,正常运行。回装,傻眼了,装上毛刷又不转了,波拉波拉就动动,半死不活的。毛刷电动机没力气。测电压9V多。想来想去不会是电阻太大了吧,再并一个,毛刷电机明显有劲了。装好毛刷感觉还是不行,测电压13V多。再并一个,转速没变但更有劲了。电压好像是15V多。
下图 热缩管内是并联的4个10Ω电阻,下面那黑的是更换后的MOS管。

主板全貌

10欧电阻

杂七杂八一大堆,瞎猫碰死耗子,它又满屋跑了。

电脑主板拆掉的3个MOS管。

2020.8.5  现在有个新问题,需要充电时在屋里装来转去能找到充电座。但是在充电座跟前差那么三五公分的地方晃来晃去不往前撞。之前也是晃两下就撞上去充电了。现在不撞了,一直在那晃,每次我都得往前踢一脚让它去充电。拆的时候也没注意探头是啥样的,也懒得再拆开看了。因为太麻烦,得向上图一样大拆才能看到探头。觉得探头不会有问题吧,有问题是不是就找不到充电座了?

网友A:
这电脑主板貌似遭大难了,电容都是生扯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主板貌似遭大难了,电容都是生扯下来的。~

拆mos管碍事就拽下来了

网友:
这么高的技术,还说瞎猫碰上死耗子。真谦虚呀。

网友B:
用有刷电机差评,MOS管DS短路应该是你测量的时候先测了GS脚,给G极加了电压DS就导通了,短接GS放电后你再测DS就不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刷电机差评,MOS管DS短路应该是你测量的时候先测了GS脚,给G极加了电压DS就导通了,短接GS放电后你再测 ...

学习了,我说怎么刚拆下不通,测了测别的脚就通了呢

网友:
这技术不错嘛,我想打开看看还没打开。

网友:
类似的问题我零几年遇到过,玩具风扇越来越慢,发现五号电池发烫的,才知道是整流子有短路,以后都尽量弄无刷电机,现在的充电风扇便宜的里面也是有刷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主板貌似遭大难了,电容都是生扯下来的。~

看到那个豁口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那个豁口了没

奥 后置USB硬生生锯下来,再拆下接口替换机箱前面的前置USB口了

网友D:
lz适合去强拆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适合去强拆队

大力出奇迹  嘿嘿

网友:
只能说用的电机质量太差。

合格的电机碳刷之间是没有缝隙的,都是树脂填满,并抛光做过真圆处理的,对于高速转动的电机来说,碳刷不圆会导致打火更严重。

网友:
克林斯曼 三驾马车 金色轰炸机啊

网友:
这技术不错嘛,我想打开看看自己家的,又怕拆坏了

网友(2020-12-03):
我看很多扫地机都用无刷马达,这个也太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