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款西普尔60v充电器居然输出端有款缩水了

楼主(2020-08-02):
两个同样的充电器,居然其中一款缩水了

楼主:
搞忘了,背面也有所不同,省了不少元件,4个贴片电阻,一个三端可控硅,缩水这款输出端一直有电,没缩水的就保护措施好不少,不充电没输出电压,安全不少,只好自己把省的补回来了

网友A:
改成二极管+保险管接反就烧,然后你只能买新的了

网友:
商家也是醉了

网友:
听说过简洁至上嘛!

网友:
厂家定制  成本控制

网友:
这利润是可观的

楼主:
特别是这个贴片三极管线路改动了,弄得我都不知怎么焊接,222这个电阻线路也改动了,不知焊接到哪里,

网友:
如果电池确保不反接,不带可控硅的发热量更少,效率更高,所以没必要改。
如果你有强迫症非要改,可控硅质量一定要保证,它有1伏的管压降,发热非常高,改造成功后,你还要将输出电压再升高0.3伏。
这个防反接电路非常简单,又是单面焊接,跑下电路板画出电路原理图,你会明白很多道理:带上假负载,用表笔轻触一下BT151的3脚,就可触发导通晶闸管,测量一下转灯前和转灯后的电压吧,一定要把转灯前(绿灯)的电压调准,让它符合电池的浮充电压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二极管+保险管接反就烧,然后你只能买新的了

回去换个保险管,就有又能卖了。

所以淘宝上超便宜的充电器,全是新壳子装翻新的旧板。

网友:
这个板插上电红的会不会微弱闪   我这有块会闪   输出正常   那个白色插座13v

网友:
自己加个BT151也可以

网友(2020-09-02):
缩水了又咋个了,要翻船吗

网友:
只是精简了防范接的可控硅电路而已,有可控硅的话,没有浮充,我测过,转绿灯后,可控硅就切断电瓶连线了。其实不出现反接问题,有没有可控硅一样。如果楼主自己用这个充电器的话,提前把300V的电容换掉,400V68-82UF,西普尔这电容通坏,记得打胶固定

网友B:
其实一定是为了节约成本,只不过西普尔的板子是公模。

不同的厂家要求不同,比如我买的绿能电动车,输出口是新国标的N头,也就不容易插错,也就没必要防反接,也就没必要多花费那几个元件的成本。

网友(2020-10-08):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定是为了节约成本,只不过西普尔的板子是公模。

不同的厂家要求不同,比如我买的绿能电动车,输出口 ...

这个插头还真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