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全自动豆浆机JYDZ-33 通电没反应

楼主(2020-08-02):
九阳全自动豆浆机JYDZ-33,通电没反应。在网上找了张图纸,也发上来让大侠给看看,应该和实物相符。拆机看看,发现电阻R31烧黑,测量阻值19欧。这可还能用吗?看图纸阻值是58欧和104电容串联,不知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是保护电机的吧?还有这豆浆机维修技巧?烦请大侠指点!谢谢!
先上图,

网友:
电机是感性负载,rc这里应该是消火花的,

网友:
通电没反应,保险烧没烧?

网友:
先换1K新电阻上去再说了:lol:praise:

网友:
先试电机好坏

楼主:
谢谢,回头去试试

楼主:
今天抽空,把R31电阻直接拆掉。通电测试,能工作了。看来这个电阻不用也没啥影响吧?先这样用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把R31电阻直接拆掉。通电测试,能工作了。看来这个电阻不用也没啥影响吧?先这样用着?   ...

还是装上吧要不继电器触点受不了(可以多个小瓦数串并联阻值差不多就可以)

楼主:
打出的豆浆成这样了?!是不是刀头不行了?看来豆浆机该扔了

网友:
是不刀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