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的U盘是PS2251-07(PS2307) - F/W 01.05.10,急求数据恢复的方法

楼主(2020-08-02):
我的U盘主控型号是PS2251-07(PS2307) - F/W 01.05.10,闪存识别码是9800AO827650-Toshiba(东芝)(SLC),插在电脑上的U盘灯是亮的,但是电脑识别不了,急求数据恢复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你这U盘是数码之家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U盘是数码之家出品?

我的U盘是金士顿的,忽然就识别不了了,里面好多文件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教!必将重谢!

网友:
正常的支持表里好像没有这个ID
怎么感觉像是虚焊啥的
业余恢复,有需要联系

网友:
夭寿啦,KST居然出了3.0的SLC盘

网友(2020-11-30):
你这个应当是打胶的那款吧。有的是芯片出问题了,有些是板坏了。可以找我,我有FE专门做恢复。

网友:
重要文件多备份

网友(2021-01-24):
5楼飞机哥可以搞,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