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微波炉 电脑版坏请教

楼主(2020-08-02):
   炸了好几个原件 不想去找电阻了 某宝包邮要35 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用手机充电器供电行不行

网友A:
当然,不行。
电磁炉2100W P=UI
2100W/5V =好多好多A
2100W/12V=好多好多A
你的充电器肯定没有那么大。
而且,瞎搞容易产生更大的危险。
你这块板子可以有很大的用处,扔进垃圾桶 让他流进某个冶金工坊 化身0.000000001ug的金银铜铁铝
或者某个垃圾佬手里,修好了卖给下一个他。
35包邮很划算,花钱买个平安,买个心安。美滋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电磁炉2100W P=UI
2100W/5V =好多好多A

不是你这么算的,主要的功率不是消耗在这里

网友:
电脑板子就是普通小功率开关电源+单片机控制部分
其中电源部分,好修如果没技术,找个5v+12v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的,5V供电显示、按键,12V供电继电器。

网友:
只要电压电流够就行

网友:
用一个12V电源就可以了,5V可以通过7805从12V转换得到: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35/info-30190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电磁炉2100W P=UI
2100W/5V =好多好多A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逗笑我对你有啥好处?

网友C:
看图IC100击穿短路了,这个是电源IC,过流烧的还有估计是保险电阻和滤波电感。一般把IC和电阻电感换了就OK了,继电器盖子也掉了也要换。换的东西有点多还不如直接买新板稳妥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这么算的,主要的功率不是消耗在这里

没错。
但是随意地在变压器后级并连个电源,这种危险系数有点高。
变压器后级是交流电。。。
安全起见,还是不要瞎搞的好。
要么搞着搞着,可能就搞成罗志祥的多人运动曝光版了。
我们一直都叫做 薛毕纳的罗志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IC100击穿短路了,这个是电源IC,过流烧的还有估计是保险电阻和滤波电感。一般把IC和电阻电感换了就OK ...

已经下单买一个 电源IC 我这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
但是随意地在变压器后级并连个电源,这种危险系数有点高。
变压器后级是交流电。。。

感觉你是 高低压都分不清的    如果改后级 肯定要去除高压供电 变压器都不用的

网友:
没问题,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