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C6动力电池 做的 博世12V 电池 手电钻 ……

楼主(2020-08-02):
  抚摸党 闲着 , 弄了五套  C6零循环电池 电钻转速明显快  声音有力  ……

米霍克 电池改天也做几套 用双MOS管保护板 原装那货 放电不会超过7A ……

广告时间   米霍克  充电器三个  夹头两个《换了三欧》  电池2-3个  换M币   带价来  ……

网友A:
做得不错,第一图电池还带蓝牙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第一图电池还带蓝牙通讯?

  电池组 拆了 ……

网友:
酱油贵过鸡了

网友:
完全就是妹仔大过主人婆了

网友B:
想买C6  不知道途径

网友C:
C6什么价格?合适备点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买C6  不知道途径

14.8 一节 免费点焊 运费自理  零循环  ,暂时没有货   过些天还要再弄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C:
C6什么价格?合适备点货

  闲鱼搜搜  有 14一节的 零循环   ……

网友D:
米霍克看你图片的确有2种夹头啊,能否说说那种更好用

网友:
多发点图学习一下

网友E:
博世那个电路板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那个电路板哪里来的

壳子 电路板  网上有卖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霍克看你图片的确有2种夹头啊,能否说说那种更好用

原装的 第一个好  字母小写 ,后面两个不行 同心度差   现在换成两个三欧的  6块钱一个 很好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的 第一个好  字母小写 ,后面两个不行 同心度差   现在换成两个三欧的  6块钱一个 很好  …… ...

请教是那个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是那个字母?

  就是厂家名字  不用找了 现在换了 质量一批不如一批 ,现在的 夹头换了  开关以前是欧盟认证的 现在的也换了   ,到手直接买个三欧 6块钱 换上 ……

网友F:
可惜的是末端最大转速不够,我借过单速和双速接1厘米直径电磨头太费劲了,不到一天归还。要是有联轴器切换直连模式更好,可实现万转电磨头专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的是末端最大转速不够,我借过单速和双速接1厘米直径电磨头太费劲了,不到一天归还。要是有联轴器切换 ...

  你买个电机 直接上磨头好了,  淘宝有卖的 不经过减速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