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购倍量6f22 9v充电器,空载输出5.7v.这个对吗。

楼主(2020-08-02):
请教,新购倍量6f22 9v充电器,空载输出5.7v.这个对吗。

网友:
得把充电器拆开看看,如果里面是变压器未滤波,是有可能的

网友:
肯定不对  大于9V才对吧

网友:
开始可能有检测吧?

网友:
2008年上市的产品,我购买2套使用,充电器还可以,充电电池偷工减料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客服说没事。用用再说吧。也没几个钱。心里总是犯嘀咕。

网友:
这个品牌的产品尽量不要购,这是低价路线。你想想能好吗?

网友:
充电器输出的电压极可能是方波或者脉冲波(脉冲充电模式),所以测量出5.6V不能说明有问题,需要监测充电电流,或者插上电池测量电压,才能比较准确知道好坏。

楼主:
拆开的样子

网友:
并个电容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A(2021-12-27):
半波脉动整流,接上负载,电压就上来了

网友:
表笔上并个小电解电容就知道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波脉动整流,接上负载,电压就上来了

这充电器也忒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