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倍思特DT-9205M万用表换开关后就坏了?

楼主(2020-08-02):
一开始,万用表开机按键按下不锁定,其他正常使用。于是买了开关换上来。结果装新开关后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显示屏没显示,拆开关短接开机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疏忽???家里就一个万用表。

网友:
这种开关有2种引脚定义,看看用对了么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也踩过坑的

网友:
这种开关定义有不一样的,我中过招,也是万用表.先量一下.

网友:
对啊 首先要确定型号,其次要确定安装方向是否正确!我也刚换了一个开关,都是换之前测量原开关,然后测量新开关,确认无误后再更换

楼主:
解决了,这个开关淘宝2.3元十个,测下来,九个接触不良,通病一个脚不导通。万幸一个合格。  这个万用表7.5伏的旧电池还能用,省电,但是除了电压精确其他量程精度乱跳。胜利万用表用旧电池就关机了。。

网友(2022-12-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个开关淘宝2.3元十个,测下来,九个接触不良,通病一个脚不导通。万幸一个合格。  这个万用表7.5 ...

这个开关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个开关淘宝2.3元十个,测下来,九个接触不良,通病一个脚不导通。万幸一个合格。  这个万用表7.5 ...

这质量……,啥时候中国制造能人放心啊

网友:
你这个可以呀,还有保险丝PTC,交流档电位器都有!

网友:
但凡对自己好点也该买个百八十块钱的表用,哪怕舍不得用,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个开关淘宝2.3元十个,测下来,九个接触不良,通病一个脚不导通。万幸一个合格。  这个万用表7.5 ...

表盘氧化了,酒精棉擦干净抹点润滑脂就好了

网友:
这种国产的按键开关,接触电阻非常不稳定。我在小黄鱼买过积压的松下产按键开关,接触电阻很稳定。因为存放时间长,引脚有轻微的氧化。

网友:
开关,脚位置不正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