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测试大焊锂电角磨空载电流

楼主(2020-08-02):
今天简单测试一下空载电流,算是个参考吧!

三档最大和平稳电流

一档

二档

网友A:
空载两百多瓦啊

网友:
我的回来都没有灯,还以为便宜的就是没有,看到你的拆出来没想到洞都是堵的,用刀扣出来终于有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两百多瓦啊

是的,最高转速档,空载就9A多。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块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电池上次测试是2700mah左右。充满了电,估计也就能用10分钟吧

网友:
测量方法有一点问题,就是电流表的内阻和表笔线的电阻会影响测得电流值,也就是实际电流还要大。我买的鹰视安用直流钳表测的见下表,也包括其它几种角磨机。从表格看出,有些省电有些费电,一般贵的省电,便宜的费电。转速高费电,转速低省电。从楼主的测量结果看,大焊角磨机是比较费电的,当然,大焊的没有转速,直接比较有失公允,要是测出转速就好了。

网友:
这个大汉的,打磨还可以,切割的话用不了多久可能就20分钟的样子就没电了,看来还得自己弄一组动力锂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