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搞到几个SCHOK透明外壳5v 2.1A电源头

楼主(2020-08-02):
    全新的做工非常不错,拥有多个认证,标称5V2.1A,实际测试电流可以到2.4A,2.5A的时候就保护了,空载电压4.9V,带载后电压升高,2A负载时输入电流大概62MA,空载输入电流几乎测不到,最大的亮点是透明外壳而且带指示灯,输出2个台湾固态电容,贴片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
这个壳子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比五福一安的应该好用一些,大小控制的不错。

网友A:
可惜的是侧向输出,我组喜欢HP大猪头2安中间输出和补偿电压,不过被父亲在撕逼鱼150元把三个全卖了,给了我50元和一个乐视QC2加一个酷派QC3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侧向输出,我组喜欢HP大猪头2安中间输出和补偿电压,不过被父亲在撕逼鱼150元把三个全卖了,给了我 ...

我还就是因为要找这种侧向出口的,因为家里有两个床头钟要供电,原配的电源空载损耗太大,这种接口插墙上刚好,也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散热如何?

网友C:
低压板怎么看不到反馈信号线到高压板?

网友:
这充电器发热如何啊,做工还不错了

网友:
我有个透明的电源,好像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不知道散热如何?

散热还不错的,或者说本身发热量不大,试了1.4A连续工作也只是微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板怎么看不到反馈信号线到高压板?

这种线路是高压侧反馈,不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