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入坑了!入坑了!做优盘入坑了

楼主(2020-08-02):
入坑了!入坑了!从旧华为手机上拆了个字库,再买块AU6834主控板,还买了阿毛的网,先练练手,看能不能成功做出来一个U盘。
这是拆下来的海力士颗粒,因为有胶,我380℃又刮又钩地吹了好久,不知道有没有把颗粒吹坏了。

BGA162,我已经清理过焊盘,洗干净了。

然后就是坐等主控板和植锡网到货,到时再跟帖。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颗

网友A:
我米6X一个电感都吹不下来,你咋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米6X一个电感都吹不下来,你咋弄的?

340的温度,40的风速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米6X一个电感都吹不下来,你咋弄的?

和我一样,想换个电感,最后估计是我扳下的成分占很大,无铅焊锡太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一样,想换个电感,最后估计是我扳下的成分占很大,无铅焊锡太牢

温度不够,有的无铅焊接需要高温~

楼主:
这种叫什么EMCP还是啥的颗粒速度应该很慢吧?再加上我用6834那种落后的主控,不知道有没有读卡器上插个TF卡快。,不过没关系,就当练练手,成功了以后再搞什么MLC,什么IS903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米6X一个电感都吹不下来,你咋弄的?

我用380度边吹边抠旁边的胶,把一圈的小电容全部连带抠掉了,而且吹了好久,颗粒不知道有没有让我给吹坏。,到时收到主板焊上才知道。

网友:
我在坑边看他们交流病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够,有的无铅焊接需要高温~

380吹了30秒以上,周围贴了好多高温胶带,都下不来,没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380度边吹边抠旁边的胶,把一圈的小电容全部连带抠掉了,而且吹了好久,颗粒不知道有没有让我给吹坏 ...

我要是学你我手机就废了,目前除了充电慢点,只能冲到95%,还可以凑合。本来气势高昂的说再战两年的,只能得过且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学你我手机就废了,目前除了充电慢点,只能冲到95%,还可以凑合。本来气势高昂的说再战两年的,只 ...

频繁存好手机照片资料,老手机说不开机就不开机,去修比买二手还贵。我两只手机就是用到突然死,再也不开机,照片几乎就没办法弄出来了,除非你有个修手机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吹了30秒以上,周围贴了好多高温胶带,都下不来,没辙了。

有的个别的需要400甚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