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懂就问,博世14.4V可以用18V的电池吗

楼主(2020-08-02):
博世14.4V无刷电扳,可以用18V的电池吗?因为已经有18V的电池和充电器了,不想在单独买14.4V的电池(网上14.4v电池也比较少,而且不好买了,不知道是不是停产14.4的了)

网友:
没问题的,暴力一点罢了

网友:
博世有防呆设计,电池和底插各有4个凸起进行匹配,不同的组合适配10.8(3串)-14.4(4串)-18(5串)电压,一般电业不匹配的电池是插不进去的,也有多电压设计的产品,例如某款LED工作灯,是14.4V和18V双电压的。

网友:
有些机型支持双电压的

网友A:
去掉限制的凸块只要能插进去就能用,力量加大了,但低压保护失效。博士电池的低压保护在机器内开关下面,14.4V工具要到10V左右才能保护,对18V电池来说,就过放了,电池容易报废。

网友B:
无刷的应该能用,我一个14.4V的电钻和电锯,有刷的用20V电池不行,火花会大且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限制的凸块只要能插进去就能用,力量加大了,但低压保护失效。博士电池的低压保护在机器内开关下面,14 ...

不去掉凸块能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应该能用,我一个14.4V的电钻和电锯,有刷的用20V电池不行,火花会大且震动大。 ...

是无刷的,18V电池可以插进14.4V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