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漫步者TWS1蓝牙耳机

楼主(2020-08-02):
这段时间人懒了,事务也多,所以很少发贴子,来也只是签个到,随机看几个贴子。前几天在老五家看到漫步者TWS1蓝牙耳机,15大洋1对,一次只能撸2对,多撸不发货,所以只撸了2对。这货网上看了也不便宜的,能弄好一对就值了。
收到后先用酒精擦洗一下,消消毒,耳机大约9成新左右,是否配有耳帽就得看运气了。

听说这型号耳机通病易断线,不是充电线端断就是耳机喇叭端断线。也有个别喇叭单元损坏的,有更不幸运的就是耳机主板坏了。先试试充电,4只耳机,2个充电亮红灯,1只亮蓝灯,1只闪红灯。正常应该充电红灯长亮,不应该闪的,拆开看看。
耳机超容易拆,手指用力一压就能开。

内部太精细,眼力不好真的很难拆修,所以主板坏基本就不用修了,玩不来。

闪红灯是电池失效,电池只有0V,不能充电,继续拆吧。

拆出电池。

从另一只坏主板上拆到的电池,装上去就正常工作。

这是断喇叭端线,用继电器上的细铜线修复,就这么一条细线,焊了十多钟分,眼花手抖,能焊上算不错了。

废了的电池,60mAh的,这么细小电池不好找。

撸了2对,修好一对能用算幸运的,剩下一只坏主板,喇叭好,拆了电池用,另一只喇叭坏,触控不稳定,不想折腾了。现在还差充电仓没有,有时间再解决充电部分。

最后放上耳机的操作说明,省得大家网上到处找。

网友:
我200块买的,用的不多

网友:
我觉得时间成本不合算就没撸,而且这种蓝牙耳机电池太小了不顶事,我自己用的两对蓝牙,一对空间大点的就在内部加了两节200MA的,可以听20-24小时,另外一对没空间了直接在按键盒反面黏了一条长条300MA电池,续航也超过十小时

网友:
厉害了,这么细的飞线,我得上显微镜了。
三十块钱凑成一对也还可以,折腾的乐趣

网友:
不错不错,起码凑齐了一只,充电不好搞了

网友A:
这怎么这么好拆,我的QCY有一只耳电池不行了,想换电池,没扣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这么好拆,我的QCY有一只耳电池不行了,想换电池,没扣开。

试试在接缝位用手压下,如果接缝能裂开点,用指甲划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在接缝位用手压下,如果接缝能裂开点,用指甲划开就行。

试过没动,当时心想这是超声波焊的

网友B:
小白求老五家地址~想弄个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求老五家地址~想弄个练练手

现在已经下架,没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下架,没货了。

哦~谢谢

网友:
亮蓝灯是固件挂了,可以拆下eeprom烧遍固件就ok了~

网友:
真是慢工出细活啊

网友(2020-09-26):
多谢分享,学习了,真好老婆的QCY洗了澡,想拆。

网友:
应该是找带灯放大镜焊接架才行

网友(2020-12-10):
我的漫步者tw1电池一只不行了,去那买个能用的电池呢?有知道的么?

网友(2021-03-04):
我的 tws1 右耳每次开机后只能听几分钟,提示电量过低,,充不进去电了,估计也是电池问题,没时间折腾呢

网友:
我的tws1左耳机声音小很多 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