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P久量LED小台灯更换光源

楼主(2020-08-03):
家里老人用的一个LED小台灯,F5的LED灯珠全部损坏,更换修复后,发现灯珠色温有些高,亮度有些低。后来有时间,找了一些3528贴片换了,效果好一些,先用着,以后有合适的再说。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家里老人用的一个DP久量LED小台灯,鹅颈管的。

灯珠全部黑头了,这种铅酸电池供电的,采用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充电电压比较高,在充电时,给LED灯珠供电,很快LED就烧了。

手头没有2835贴片,还是换F5的LED灯珠,一共19个LED灯珠,2路供电,一路中心7个(红线),一路外圈12个(2线),共负极。小台灯开关采用的2档开关,第一档,红线档亮,第二档全亮。调整红黄线线序,可改变一档亮的灯珠个数(中心7个或外圈12个)。

顺便改成锂电池供电,采用3.5mm DC接口直充方式使用4.2V锂电充充电。

修复后,点亮效果。

使用中发现这种F5灯珠色温有些高,亮度有些低。灯板采用的对称结构,找了一些低功率的3528贴片,在灯板反面焊盘上换成3528贴片,效果相对好一些,先用着,以后有合适的再说。更换3528贴片用的PTC发热板DIY的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更换后,点亮效果。

相关链接:

使用4056充电板DIY一个3.5毫米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

拆修DP久量LED小台灯改锂电池供电

使用PTC发热板DIY一个便携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使用PTC发热板DIY一个拆焊LED贴片灯珠工具

友情提示:
建议准备两把镊子,一把用来夹取移动LED贴片,一把用来固定LED灯板;拆焊LED贴片前,先准备就绪再开始拆焊;拆焊LED贴片时,操作速度一定要快;拆焊玻纤板之类灯板时,可以准备一块薄铝片,隔离一下,以免脱胶、起皮;另外,PTC发热板加热后温度比较高,操作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免烫伤。

网友A:
功率太大吧,全点亮时间长点我估计背壳要化掉,我有个类似的,也是灯珠都坏了,正考虑换灯珠呢

网友:
能把散热改一下更好用

网友B:
看起来色温还是太高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准备用酒精灯实验下。

网友:
这个散热好吗?看上去有点简陋了

网友C:
环氧板用发热板焊接得控制好温度,不然容易起泡

网友:
关于眼睛的,最好用好的台灯

网友D:
草帽换贴片,那不是每个都要刮焊盘?有点繁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草帽换贴片,那不是每个都要刮焊盘?有点繁琐啊

看图片好像是反面装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好像是反面装的灯珠

瞧我这眼神,退休级的没得说

网友:
翻面就成,这倒是方便

网友E:
建议换3500到4500K分档中性白灯珠,看着比正白舒服没有过多蓝光问题。零几年后半期我100多元在中关村易购商城买过LED大台灯,两三个月三路草帽头灯珠编组都烧断,干脆几十元从废品站收一个LED路灯头替换掉原来塑料台灯头,把故障的大恒流源换成两个7瓦小恒流源,加上中性白仿流明灯珠加14瓦正适合当台灯,全金属路灯头散热比塑料好。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是个乐趣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换3500到4500K分档中性白灯珠,看着比正白舒服没有过多蓝光问题。零几年后半期我100多元在中关村易购商 ...

这个DP久量LED小台灯灯头是普通塑料材质的,本打算换中功率的2835贴片,发现点亮后发热过大,估计用不住,才决定换这种低功率的3528,发热相对低很多,和F5灯珠发热量差不多,亮度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吧,全点亮时间长点我估计背壳要化掉,我有个类似的,也是灯珠都坏了,正考虑换灯珠呢 ...

换的这种是低功率的3528,发热相对低很多,和F5灯珠发热量差不多,亮度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色温还是太高

白天拍的,其实看上去效果还可以,平时主要用来点亮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草帽换贴片,那不是每个都要刮焊盘?有点繁琐啊

灯板采用的对称结构,在灯板反面焊盘上换的3528贴片,相对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氧板用发热板焊接得控制好温度,不然容易起泡

拆焊玻纤板之类灯板时,可以准备一块薄铝片,隔离一下,以免脱胶、起皮。另外,DIY了2款PTC发热板,一款是发热片一体的,一款是2个发热片串联的,后者发热要低一些。

网友:
我在ptc发热板里塞了温度探头,控制器230度拆灯板正好,不会鼓泡哦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