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失败的功率计加装开关改造

楼主(2020-08-03):
还记得达文西的太阳能手电筒吗,没光他不亮,有光他才亮;我就干了这样一件蠢事,心血来潮发现功率计上加个开关多么方便啊,买了个开关到货后开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全程用钢锯+壁纸刀开的孔(没有小电磨),安装开关后焊接电线,还特意挑的1.5平方的(太蠢了),搞定后插电测试开关能控制功率计屏幕,上好螺丝接上用电器,关上开关怎么还在运行???功率计屏幕倒是不亮了,我才反应过来,功率计所有电路是并联到220V电上的,功率计的插头跟插座是直接铜片相连的,我加的开关只能控制功率计本身,这种结构的功率计根本无法改造加装开关,搞了半天想不出这个开关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牺牲下夜班睡觉时间办了件蠢事

楼主:
就在发帖的时候看到内部图片我发现两根火线……这个应该是可以改的,收回我的话,明天开搞

网友A:
上次买的九块九包邮的功率计还在吃灰呢。

网友B:
两根火线接的电流采样电阻,动了之后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切错线了,切康铜丝那根,另一根只走电压给电路板供电而已,康铜丝负责测试电流,切断就断电了。
不过记得切对哪根线,一定要是输入端。

网友:
楼主这是省钱了?要买那种带控制的功率计,那种可以看功率,也可以根据设定通断供电,里边带一个续电器

网友D:
两根总线那里应该是串联进电路的,把进线棕线断开加个开关就能控制!

网友:
。。。。。。。。功率计嘛没有的时候总想买,买了之后就懒得用吃灰

网友E:
用在带开关的拖线板上岂不美哉

网友:
之前花了90多元买了1个功率计,用了几次后真的没拿出来了

网友F:
恭喜楼主为绿色节能做的贡献,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下级用电器不受影响,功率计本身停止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在带开关的拖线板上岂不美哉

如果是分控的插座那可以,可是我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为绿色节能做的贡献,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下级用电器不受影响,功率计本身停止用电。 ...

别说了,再说我要钻地缝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总线那里应该是串联进电路的,把进线棕线断开加个开关就能控制!

是的是的,我已经改过来了,不用当达文西的手电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错线了,切康铜丝那根,另一根只走电压给电路板供电而已,康铜丝负责测试电流,切断就断电了。
不过记得 ...

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火线接的电流采样电阻,动了之后数据会不会有问题?

没发现读数有太大异常,至少1w之内没有异常,用的1.5平方的导线,电阻应该很小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买的九块九包邮的功率计还在吃灰呢。

9.9包邮,还有吗?给个链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说了,再说我要钻地缝里了

不是,这个是真有需求啊,一个插座指示灯都有0.3w,我比较过,比3个手机充电器空载功率都大,我原先充完电拔充电器,现在都是直接关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是真有需求啊,一个插座指示灯都有0.3w,我比较过,比3个手机充电器空载功率都大,我原先充完电 ...

我这个比较低端,0.5w起测

网友(2020-10-13):
搞错线了,应该是蓝色线串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