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车 48铅酸充电器 去除“浮充电路”的探讨

楼主(2020-08-03):
也没有说特定想弄哪个充电器,就是想了解一下浮充的电路、原理。

举个例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64999&mobile=2

还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05808&mobile=2
这个充电器是烂大街3842+358方案,现在想了解一下哪一部分是浮充电路,然后如何去除,变成一个普通电源。

只做技术探讨,不讲意义。现在有一个练手想法,把铅酸充电器改锂电,去除浮充电路,调节电压59.2v

望高人指导、科普

再举个例子,论坛上年很红的4元包邮翻新充电器,控制电路部分已经画图(可能有些二极管画错图了,可能是稳压管

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一般都是358的1脚或7脚控制。两个运放,一个控制转灯,一个控制浮充,那么假设7脚控制浮充,那是不是直接挑开7脚就没有浮充了?按理好像是这样

网友:
浮充一般是运放或者定时芯片输出一个信号驱动三极管改变tl431的下臂电阻,改了好几个了,很好用,铅酸改锂电充电器

网友A:
贴2个链接,都是弹出手机才能查看,算了,就不看了。

去掉高恒压部分,三段恒流恒压充电器一般就去掉一个电阻或二极管即可;后期的二段恒功率充电器略有不同,但也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2个链接,都是弹出手机才能查看,算了,就不看了。

去掉高恒压部分,三段恒流恒压充电器一般就去掉一个 ...

要把链接尾部&mobile2给删掉才能电脑网页访问

网友B:
爱玛原配2011款西普尔48V12AH电瓶三段充电器改锂电池两段充|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3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爱玛原配2011款西普尔48V12AH电瓶三段充电器改锂电池两段充|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307 ...

帖子里面的所有内容都看完了,我拆了个60充电器打算改,看了实际情况,358两个运放只用了一个,另外一个悬空,有定时芯片。控制部分三个脚的三极管只有两个,一个431基准,一个8050。那唯一一个8050是控制风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面的所有内容都看完了,我拆了个60充电器打算改,看了实际情况,358两个运放只用了一个,另外一个 ...

加油加油,把图画一画,试着改,好运

网友:
你直接把输出取样电阻短路了,就是一个输出浮充电压的电源。调高电压修改431的分压电路。风扇的话直接短接驱动三极管ec极

网友:
次级全部去掉,然后用自带的431加两个电阻组成取样就好了

网友:
最近也想改。让我先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挑开接431的二极管

网友:
图片不完整,最好是把整个线路板的正反二面都拍个照片(画电路图有困难的话)

网友:
参考下面的切断电流检测的运放输出  a点串一个电阻到运放电源+或者负,电流转灯功能就去掉了。

网友:
锂电充电器比铅酸充电器还简单,为什么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