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制冷剂喷涌而出。。。请教个空调压力问题

楼主(2020-08-03):
R410A的1.5匹变频空调,用了2年后,开一段时间就自己停了,出现错误(好像是E什么,忘了)。
被老师傅诊断为缺氟,说是有空帮我搞啊,一直忙着没上门。

正好手头有全套工具(压力表、真空泵、软管之类),没事干就想测测压力,
工序大概知道的,问题是连接压力计管子到低压检修口时,还没上紧接口,制冷剂就从缝隙中喷涌而出,
整个空调周围云雾缭绕

吓得赶紧把接口拆下来了,没量成。
心想这下完了,原本不缺氟也给整成缺氟了,心灰意冷开机试了下,居然正常了
压力不知道,但体感效果还不错,屋子凉的挺快。

接下来有几个问题请教下懂行的专家们啊。
1:测量压力时,旋紧接口有什么窍门吗?感觉我已经很快了,但那喷涌的,根本让人没法快速旋紧啊,究竟是方法不对,还是我的接头不好?
网上还看到有一种快速接头,好像可以瞬间插拔的,看样子适合新手,某宝找了下,好像只有针对汽车的。

2:那空调究竟是可能是什么毛病啊,
放出大量制冷剂后居然恢复正常了,
要说是氟加多了,但新机装机到现在就没冲过氟啊,另外之前还正常工作过两年。

3:不知道现在的压力是什么状态,由于上面的原因不敢测量了,
现在好歹能用,但缺氟运行的话,据说电流也会下降,不知道缺氟对效率有没有影响,如果只是功率而效率不变的话,我就打算不管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格力保修六年,连加氟都是免费的。不懂还不找售后,自己瞎折腾,也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力保修六年,连加氟都是免费的。不懂还不找售后,自己瞎折腾,也是佩服 ...

很高兴菜鸟也有人佩服呢。
不知道一个问问题的帖子跟格力有什么关系。
不懂瞎折腾,数码之家这样的人应该不少呢。

网友:
充氟冻伤手指的多得是,那接口确实需要点经验,不过我不知道,等老师傅。

网友: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趁它没注意时捅进去

网友:
测压力从检修口测就行了,怎么会泄露?

网友B:
R410A?听到这个制冷剂就怕怕的,这个可是易燃易爆的

网友:
量的是高压口还是低压口?
会不会是有点堵住了导致压力高,报警也是因为压力过高
放了点冷媒压力下来了就不报警了?
我也不是很懂制冷,瞎说一下

网友:
测压力一般是从低压侧测量的,并且是空调制冷运行状态(压缩机工作)

网友:
首先我觉得还是别信什么老师傅的话,动不动就说缺氟,很多根本就不是缺氟的事他也给你重新加一遍,家用空调和汽车空调一般十来年正常运行也没那么容易就缺氟,全是套路。。。

网友:
现在是夏天压力高 或者外热交太脏 外机通风不好  导致压缩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高压保护停机  你接管时放了一些  系统压力降下来了 就正常工作了
只是如果放的太多 夏天温度高 可能感觉不出来啥  冬天 温度低了就会缺氟  (正常接管跑不了多少 除非压力很高,你这非正常操作就....)
具体的不清楚了 你说的也看不出来啥,只是猜测  至于氟的问题  非要搞的话只能抽了定量加 因为不清楚到底放出去多少(压力跟环境温度密切相关 电流又跟压力相关 不能单凭压力看是不是缺氟)
代码根据品牌来的 不同品牌 相同代码 有时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同一厂家不同年份的空调代码也会不太一样 更别说现在各种系列多到不行

我的理由是
夏天尤其入伏后高压压力保护比较常见(因为厂家设计时环境温度按最高35度算的几十年都没更新过 但气温却一年比一年热所以夏天有很多压缩机高压保护压缩机热保护) 原因主要是 气温很高 热交脏 通风不好 等 一般接个表阀和氟瓶 做个压力平衡(因为和充氟很像,有些人就。。。。) 也可以接表阀 直接放出来一点   人为加多引起的也时常发生 除了直接当场就加多了的  还有利用 制冷剂压力随环温变化这一点 让有些人借此制造“固定客户”冬天多加一点点 夏天高保了 再去多放点 冬天再去加  理由一般是告诉客户空调太老了有”慢漏“ 再报个很高的价 有很多人就就选择加氟不查”漏“ 目标基本上租房的   好像跑题了 你这目前制冷没出问题应该就没什么大事的 细管潮湿 粗管结露 室内机正常排水 就完全没得问题

网友:
之前我们 楼上教室空调低压管接口掉了(对,就是直接掉了,铜管一头挂下来朝下面狂喷),那个才是喷涌而出
安装工不行啊

网友:
买个410加注安全阀也就2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10A?听到这个制冷剂就怕怕的,这个可是易燃易爆的

r32r290更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10A?听到这个制冷剂就怕怕的,这个可是易燃易爆的

这个不是,R32才是,当然也是低燃点,R410a最大的麻烦事,加制冷剂,不是想加就加的,必须全部放掉,二种制冷剂1:1合成的。。。。

网友C:
我前几天的空调也是不制冷,叫人来修花了400(加氟300换电容100),想来也是被黑了不少
不过那外机安装的的位置也是很奇葩,没点胆量还赚不了这个钱

网友:
你缺个安全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的空调也是不制冷,叫人来修花了400(加氟300换电容100),想来也是被黑了不少
不过那外机安装的的 ...

正常的这个帐不能以成本来算,就算成本50元,这种环境给你350元你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这个帐不能以成本来算,就算成本50元,这种环境给你350元你也干不了 ...

其实他这种情况:很可能就只有压机电容坏了,(完全不制冷的情况下), 定频机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力保修六年,连加氟都是免费的。不懂还不找售后,自己瞎折腾,也是佩服 ...

格力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