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万用表显示不正常,除了正常笔画其它笔画也若隐若现

楼主(2020-08-03):
一块钳表,显示不正常,到手时发现,液晶屏老化,更换了偏光膜和反光底模,但是显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给人的感觉是,除了正常的笔画,其它笔画也若隐若现!
我偶然手碰到晶振引脚,然后我发现,能零星的显示对比度正常的笔画!我就试着用手机快速抓拍触摸晶振时的显示!果然能抓拍到某个瞬间显示对比度正常的。

这种情况,回事哪里问题?  晶振? 芯片? 还是板子漏电?

网友:
我怀疑导电胶条也老化了,换新的

网友:
导电胶擦一下,LEC擦一下,玻璃擦一下, 不行了先换导电胶。

网友A:
或许电压太高,降电压试试

网友:
按福禄克显示若隐若现的故障原因是导电胶条脏了,擦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电压太高,降电压试试

我试着降低电压,到了2.5V以下,显示还凑合,2.5V以上就很难看清了,但是,这表似乎低于2.7V工作功能就不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裂了?

没裂,背面偏振膜老化了,找了一张膜,大小本来很合适的,裁剪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发现角度不对,只好裁开拼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