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想买台2015年的奇瑞风云2,怠速抖动,二手车商要价1.9W,大家看看值得吗?

楼主(2020-08-03):
如题,主要是囊肿羞涩,还想买台年限近的车,不想买国四的,这台据说是国五的.这台内饰看上去还不错,就是外观有点惨,主要是有以下几个问题:1.前杠右边一个坑,右边2个门需要板金,多处需要补漆
2.表显跑了9万公里,而且出了一个扳手指示灯,可能是需要保养了
3.启动,发现怠速时抖动厉害,发动机上半瓶矿泉水放不住,一会就抖倒了.开空调,就不怎么抖了.空调的制冷效果还行.
4.左后轮胎有一只有裂缝,估计得换了,另外其它的轮胎也不是同一品牌,同一年份的.
5.中控屏不亮.收音机有沙沙的声音,方向盘调节音量可以变化.

6.档把外皮翘起来了,可能需要用胶粘一下.
因对车了解不多,在此发贴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车值得吗?维修这些问题大概要多少钱?这车还能跑多少公里?

网友:
1.9W买这个国产手动档?虽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但感觉是不划算的。

网友:
太贵了吧,车况也很一般

网友:
价格行情暂且不评论,风云这个车在国产里面质量还算不错的,表弟的车14年的跑了十多万公里,跑工地,后备箱拉的都是几百斤的东西平时油门直接干到底起步当越野开,目前就是后减震换过其他都没动。

网友:
绝对不值,如果可以的话,国四的奇瑞A3大概只要一万,比这个香多了,我就开a3,四轮独立悬挂,ESP,稳的一批
不过你说的抖是因为奇瑞的发动机怠速普遍在600转左右,开了空调怠速大概到900,当然就不抖了

网友:
价格好像也正常,快2万我唯一相中的二手车是北汽的e130\e150,漆面厚度、内饰都比风云2强的多,坐里面有种开紧凑级车的感觉,而且1.3还是1.5的发动机还是三菱的发动机,正时链条。

网友:
只能说车况极好才能值这个价

网友:
这个价格贵了点,不值得,你检查的还算是仔细,如果更进一步的检查可能还会暴露一些毛病,你把那些个毛病修好后就会发现更不合算了

网友A:
怠速抖动初步判断节气门脏进气量不足,开空调后不抖可能是因为空调控制加速阀打开后进气量增加导致怠速恢复平稳了。  请专业人士来分析讨论

网友B:
再补充一下,非要买,那就对半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下,非要买,那就对半砍

感谢回复,试试看能不能砍下来.

网友:
价格太高了,不合适的,花1.9万元买这个车不如去4S用车贷的形式买一辆新车,也多不了几千元钱

网友C:
梁头和尾箱看过没?有没钣金过,全车玻璃日期有没一致。方向盘装套一般磨损比较大;里程可能倒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怠速抖动初步判断节气门脏进气量不足,开空调后不抖可能是因为空调控制加速阀打开后进气量增加导致怠速恢复 ...

也有可能机脚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梁头和尾箱看过没?有没钣金过,全车玻璃日期有没一致。方向盘装套一般磨损比较大;里程可能倒过了。 ...

看气囊螺丝有没拆卸痕迹。看地盘有没泡水。座椅像是重新包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梁头和尾箱看过没?有没钣金过,全车玻璃日期有没一致。方向盘装套一般磨损比较大;里程可能倒过了。 ...

备胎坑看了,没什么事,就是里面有水,不知是刷车时留的还是漏雨?前座滑道螺丝有点生锈.梁头被挡着,很难看到,不过翼子板螺丝什么的都没有拆过,机器盖螺丝也没拆过.方向盘上的音量按键字都磨看不见了.离合器看着不那么光亮.玻璃只看了右边两个,是一样的,其它的忘了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气囊螺丝有没拆卸痕迹。看地盘有没泡水。座椅像是重新包过的。

确实是,座椅特别新,还有尾箱盖板,几乎全新.座椅重新包的,我还真没想到.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车1.9万砍掉前面那个1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以国六排为标的地方,5和4差不多的,而且也5年了,马上1年1检了

网友:
1.前杠右边一个坑,右边2个门需要板金,多处需要补漆
前杠不用管,右侧没露底漆也不用管。
2.表显跑了9万公里,而且出了一个扳手指示灯,可能是需要保养了
小扳手是保养提示,没什么问题
3.启动,发现怠速时抖动厉害,发动机上半瓶矿泉水放不住,一会就抖倒了.开空调,就不怎么抖了.空调的制冷效果还行.
这车发动机鸡脚要换,一般前面那个先烂,鸡脚3个200不到,自己找地方换
4.左后轮胎有一只有裂缝,估计得换了,另外其它的轮胎也不是同一品牌,同一年份的.
轮胎估计贩子换的
5.中控屏不亮.收音机有沙沙的声音,方向盘调节音量可以变化.
中控那导航是后换的,建议换回原厂
6.档把外皮翘起来了,可能需要用胶粘一下.
这个可以自己买来换

这车,换4条胎900,补漆可以等以后保险送的免费补漆,你这个回来估计得换 正视皮带跟水泵,价格小1000记得去4S换,车机得换,收音机也是一体的
这车跑个20万公里没问题,容易坏的  鸡脚  ABS感应器

12款风云2车主以上报告

价格,我的12年11月份的 年初卖的1万
你这款15年的裸车估计当时卖4万可能还不到,另外你这是贩子的车吧?闲鱼看看有没有个人卖家,1.5万以内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