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款锂电钻充电器拆解对比-附lm358转灯手绘图纸

楼主(2020-08-03):
昨天拆了一个廉价锂电钻充电器,大家都说质量太差,
我们来看看剩下四个充电器跟它比起来如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96

一共买了四把锂电钻,分别是49¥双速戈麦斯,29¥单速哲登,19¥单速富格,
以及最香的13块五的米霍克,
但是为啥有5个充电器呢,因为在坛友店里掳过一个,2¥,说是品牌充电器,实际上也是扯淡。

第一个先上米霍克的,充电器很简洁,次级358运放转灯

这个应该是哲登或者富格的,记不清了,外壳都是一样的,卡扣掰开就能取出板子,
这款板子明显小了一圈,靠泡沫垫在里面防止PCB移位

5W 原边反馈开关电源XIC3773 是一款原边反激式 AC-DC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芯片集成了 850V 高压功率三级管和高压恒流启动电路,芯片内还包含有原边反馈恒流、恒压控制及自供电电路,并具有输出线缆补偿功能,芯片采用高集成度的 CMOS 电路设计,外围元件减少,可降低产品成本。

次级lm358转灯

其中富格锂电钻卖掉了,把米霍克的充电器跟富格一起,所以今天只能测试剩下的四只了。
左上角是戈麦斯的,元件最多,因为没有pwm芯片,是RCC的,
右上角是上面提到的板子小一圈的,富格
左下角是500ma哲登,右下角是坛友店里掳的辣鸡货

板子背面

上电子负载测试,戈麦斯最大0.75A,标称1000,虚标了

220ma开始转灯,所以可能充不满,需要转灯后多充一会儿

二号最大只有550ma,标称1000,虚标,

转灯130ma同样偏大

3号标称500毫安,实际480不行了,基本没虚标

转灯电流70毫安,算是比较低的了

最后上昨天拆改的充电器,6W芯片,最大220ma就不行了,因为初级限流电阻加倍了,
所以算它440好了,标称800毫安

这就是提到的隔离变压器,用电动车充电器当外壳正好,里面塞两只牛首尾连接

最后上lm358转灯图纸,
上面供电部分就不说了,
Rs电阻0.2欧姆左右,负责电流采样,
送到运放2脚,电源经过1132和20R电阻分压给运放一个“基准”信号,
这里基准两个字打引号,因为它随着电池电压是升高的,太坑了。
如果电流小与这个比较值,运放输出高电平,绿灯亮。
运放5脚电压是1/2V+,6脚信号来自运放1脚,所以这个时候7脚输出低电平,红灯灭

如果大于这个值额,1脚输出低电平,绿灯灭,
这个时候7脚输出高电平,红灯亮。
跟昨天的转灯不同,昨天是变色,绿灯常亮,红灯灭和亮与绿灯混色橙光。

如果要想转灯电流值稳定,可以在运放3脚加一个tl431基准2.5V的分压,调整分压输出毫伏信号可以改变转灯电流。
上面的五款充电器,有3款是具有lm358的,一款用三极管转灯,一款由二极管压降转灯,真是佩服这帮商家省成本的能力。

网友A:
我撸的两个哲登,充电器都是标500毫安

网友B:
感觉就左上角那个看着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撸的两个哲登,充电器都是标500毫安

那就对了,500的是哲登哈哈,实际480ma,良心货不怎么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左上角那个看着还凑合!

左上角那个是最重的一个,不过由于是rcc,待机功耗大一点,充电也发热的,主要是变压器也都比较弱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上角那个是最重的一个,不过由于是rcc,待机功耗大一点,充电也发热的,主要是变压器也都比较弱鸡:dizz ...

我看用料可以的呀!很好了!不过比我的那些苹果充电器是要差那么一点点啊!

网友C:
绿灯到红灯中间再串一个102的电阻,就不会混色了

网友D:
米霍克的与大焊角磨机的充电器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霍克的与大焊角磨机的充电器几乎一样

谢谢分享,看来充电要好久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灯到红灯中间再串一个102的电阻,就不会混色了

谢谢分享,有运放的不混色,没运放的会混色,厂家连几分钱的运放都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用料可以的呀!很好了!不过比我的那些苹果充电器是要差那么一点点啊! ...

一点点而已吗,差了好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看来充电要好久好久了

大焊角磨机充电功率大概15w左右推算才0.7A左右的电流并且非常热,米霍克电钻还没到货测试

网友E:
没有最省,只有更省

网友:
给撸主提供一张图

网友:
米霍克后来的充电器更省。你这还是第一版的。

网友:
东西是越买约便宜了

网友:
来看电路图的。

网友F:
大婶撸了这么多充电钻,会肾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最省,只有更省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
现在想想,这四把加起来也能买个正经牌子了,

四个臭皮匠也没顶上一个诸葛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婶撸了这么多充电钻,会肾亏的。。。。。

谢谢温总捧场,不怕不怕,有咸鱼牌同仁堂,专治剁手引起的各种亏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