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04年的电子式单相电度表,型号DDS236

楼主(2020-08-03):
(图片)

网友A:
家庭安装这种表,会吃电,另外齿轮都是塑料架,容易损坏,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安装这种表,会吃电,另外齿轮都是塑料架,容易损坏,用不了多长时间, ...

我家旧房子去年换成液晶电表也是,估计把无功功率也算进去了。计数器模块可以配合增速箱和夹具等,做一个电机绕线器记录匝数。

网友:
那个时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