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用过s2020基准的坛友么(绝非广告)

楼主(2020-08-03):
有点犹豫,有没必要弄个这样的基准,(便携版本有电压2.5 5 7.5 10v 电流基准挡位若干)
店家说可以校准5位半及以下万用表

网友A:
这个基准还是不错的,与584相比,多了电流档,校准四位半没任何压力

网友B:
图呢,2020什么东西啊,2020年景不好,不是个好数字,不建议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呢,2020什么东西啊,2020年景不好,不是个好数字,不建议购买

老哥要的图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要的图来了

哦,原来是这个啊,我说怎么没听说这个基准芯片呢,隔壁坛子830用过这个的不是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准还是不错的,与584相比,多了电流档,校准四位半没任何压力

老哥用过啊》?

网友C:
只有上一版1819,不错,有电流源,校4.5位以下万用表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上一版1819,不错,有电流源,校4.5位以下万用表绰绰有余

老哥这个是高级版啊
我看的那个就65那个
档位比较小
--
另外个问题是,这个老化怎么样,过两年就不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上一版1819,不错,有电流源,校4.5位以下万用表绰绰有余

另外个问题,只看到了也校准不了啊,
万用表校准很麻烦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个是高级版啊
我看的那个就65那个
档位比较小

自己买的铝合金外壳装上去的,加了方便测试的换挡开关及测试座,老化问题不清楚,看作者测试的结果应该变化不会太大。万用表校准一般不会太难吧,像我的ut61e调主板上那个蓝色电位器就可以对比校准电压,像现在普遍使用的单片机0660主控的万用表都有校准流程照着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的铝合金外壳装上去的,加了方便测试的换挡开关及测试座,老化问题不清楚,看作者测试的结果应该变 ...

61e我也有个,另外有个86e

网友:
这个是功放板吗?做工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61e我也有个,另外有个86e

61e调主板上蓝色电位器是电压校准,mv档,v档多次精细对比着源调校就可以了,10A保险管上方有一个贴片可调电阻是10A档电流校准,这个表的好处是A档有电位器调整,不像有的表要动那个康铜丝校准。86e我没有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e调主板上蓝色电位器是电压校准,mv档,v档多次精细对比着源调校就可以了,10A保险管上方有一个贴片可 ...

这个表版本很多,不知道我那个有没变化呢————刚才去翻了下老站以前我发的贴 跟你这个电路板应该是 一个版本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104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版本很多,不知道我那个有没变化呢————刚才去翻了下老站以前我发的贴 跟你这个电路板应该是 一 ...

应该是一个版本的,连出厂日期相差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版本的,连出厂日期相差都不大

哦 刚才才看了下 2015年7月30号出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