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魔改JBC245电烙铁DIY 白菜版 JBC DR560吸锡手柄

楼主(2020-08-03):
JBC245烙铁因为它发热快速,回温好。遂萌生将他改成DR560那样的吸锡手柄,

说干就干动起手来先弯发热芯

接下来换936的修复头

请人给做新的连接头

必须玩一玩镀镍

要有镀层开工做骨架

骨架已完成第二次做保护镀层

组装

整体效果

秀个花洒的支架

忽然觉得应该发表到  工具控

网友:
镀镍的成本不低吧?某宝上的镀镍材料不便宜。

楼主:
镀镍成本相对于头子来说可忽略,如果不镀寿命不长久。

网友A:
那个骨架会损失热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骨架会损失热量吧

304不锈钢导热差,把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B:
这个厉害了,铜转接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铜转接自己做的?

肯定是自己做,因为就没有卖的

网友:
这个利害了。

网友C:
隐约看到给猪打针的针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隐约看到给猪打针的针筒

白菜版 就应该追求廉价实用,不用在意用什么材料,这个现在已经做到350°下顺畅使用,不会堵锡。那还要追求什么效果呢,实际上330°使用也正常。

网友D:
发热管弯了后,会不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管弯了后,会不会漏电????

家里的水管弯了的话会漏水吗?外层完好与水管同理。已经做了手柄,还做了一个重型470发热芯的手柄

楼主:
还做了470重型发热芯的
顺带做了手枪式的手柄,好处自然不用我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热管弯了后,会不会漏电????

家里的水管弯了的话会漏水吗?外层完好与水管同理。已经做了手柄,还做了一个重型470发热芯的手柄 ...

网友E:
语言描述很局限,没有使用图解,相信 很多人 会看不懂,子午卯酉。。。
毕竟 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语言描述很局限,没有使用图解,相信 很多人 会看不懂,子午卯酉。。。
毕竟 太专业了 ...

只要你用过 JBC 560A 的吸锡手柄,我保证你能看得懂,这个完全吸收他的设计思想,本着廉价使用的理念,用它十分之一的价格来实现它的功能。

网友(2020-09-09):
666,还有这种操作,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