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不制冷,外机风扇不转,压缩机运作的,啥问题?

楼主(2020-08-03):
十多年的老空调,开机后不制冷,室外机风扇不转,外机有声音和振动,压缩机应该在运作的,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看看

网友B:
网上找了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看看

好,试试看的,交流变频空调外机风扇启动电容容量必须和原机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一张图:

是风扇启动电容哦

网友C:
你感觉压缩机运作,其实是没有运作的!它是在高温给保护了我家的空调上个星期也是这样!不过我的散热风扇转但转速不够给保护了,你先把电机风扇的启动电容检测一下!~如果换黑色的电容还不转就考虑风扇电机的问题了!~不过十多年的空调应该连压缩机的电容也一起更换新的吧!~3楼达人分享的图红圈二个电容也给换掉吧

网友:
应该就是外机电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感觉压缩机运作,其实是没有运作的!它是在高温给保护了我家的空调上个星期也是这样!不过我的散热风扇转 ...

好的,谢谢

网友D:
如果是变频空调。你可能会碰到外风机也是变频的。那种基本你是无法搞定的,如果不是变频的,如果是格力的柜机,你也许也会碰到外风机是无刷电机压缩机是定频的。。。如果是定频的,如果开机的那一会,外风机不转,外机有振动,并能明显感到压缩机在运行,外部铜管有发凉,凝露的现象说明压缩机在正常运行。制冷剂什么的基本正常。所以可以断电,拆开外机顶盖就可以看到一个矩形的容量大概是在1.5-5UF之间(看空调功率而定)的黑色或者灰色的插片电容,可把上面的插线扯掉,短路放电后用万用表电容档位测其容量,如果明显小于标称值正负5%可认定为损坏,如果容量在标定容量的正负5%以内,说明正常。基本可以确定外风机电机或者室内外机线路连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变频空调。你可能会碰到外风机也是变频的。那种基本你是无法搞定的,如果不是变频的,如果是格力的柜 ...

是以前老机子应该是交流变频的,外机风扇电机有5根线,电容用简易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下,数值不断增加的,正常吗

楼主:
5根线电机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
长虹空调型号KFR-36GW-BMF交流变频空调,外机风扇电机是直流变频的吧

楼主:
电容换了,万用表测电机5根线有二根不通,坏了吗

楼主:
开机后压缩机运转,外机风扇转的极慢,手摸细铜管冰凉有水,而粗铜管稍微凉,大约10分钟后,压缩机还在运转,但再摸细铜管则不凉了和空气温度一致,粗铜管也是,这种情况压缩机制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后压缩机运转,外机风扇转的极慢,手摸细铜管冰凉有水,而粗铜管稍微凉,大约10分钟后,压缩机还在运转 ...

它能转应该不是风扇坏是电机的轴承生锈造成!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拆开电机更换,如果怕麻烦直接更转新电机,我的单频空调也是电机问题转速慢,现在喷了一些W40在电机前后轴承上暂时解决一下问题,到了天气凉了我再拆它下来更换轴承!~

网友:
风扇电容是那个小的黑的吧

网友:
风机电容可能性最大

网友:
启动电容看看

网友:
先换换发财电容

网友:
我的老格力小金豆前几天也是突然不制冷了...手摸外机壳有震动,一时间没有条件拆外壳查看...准备找安全带后,拆外壳检查一下启动电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