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悲剧啊,摔了无数次的荣耀note8屏幕这回碎了,接着换外屏直接干爆了内...

楼主(2020-08-03):
话说都是上上周周六了,带儿子去公园玩耍,结果路过一处鹅卵石铺的小径时,手机那在左手上,儿子轻轻挨了下,直接屏幕朝下着地。鹅暖石直接磕到屏幕上,4,5处爆裂,真的是爆裂之前这个大脸手机直接屏幕朝下摔过不下4,5次 但每次都是完好的,因为有外壳受力,这回悲剧着实无法避免。
完了网上查询这个屏幕总成还要至少5,600 一些店家说可以只换外面的玻璃前盖 很便宜,
当时就觉得这个屏太贵了,就算三星oled 但这个手机都快4年了 我认为不值得,买外屏也是赌一赌运气(之前其实想的简单,以为外屏很好拆,结果是图样啊)

这是换外屏时已经干爆了内屏 点不亮了后拍摄的 按照店家的方法,开始电吹风,后来热风枪都试过了,外屏除了上面部分脱落了点以外, 纹丝不动
上了解胶剂也是拆不下 后来用小刀片在左侧稍微用大了一点力气,挨着内屏了应该是,就仿佛听见了玻璃碎裂的声音,内屏开始就坏了条线,后来直接有一大块不亮,再后来整个都不亮了

背面 还挺新的其实

前面 无法拆动,那么再给我次机会,估计也弄下来,得有专用工具

下面,鹅暖石的痕迹有四处以上

背面中间也有裂痕的样子,好久弄坏的都不知道,多半拆到一般屏坏了气急败坏之下弄得

准备真个拆下屏幕总成看看

忘了取下卡托,中途取下来

四颗螺丝

这回心平气和了很多,倒是没费什么功夫就取下了总成 注意排线就行

下面部分还是弄坏了个卡扣样

排线部分

————分割线——————
借用网上2张图 版权归作者所有

————————分割线——————

中途掉下个东西

放回去

电池不是一般的电池啊,快充的电池4.4v充电电压,标称也是3.82v 4500毫欧
话说之类电池用4056充不满吧,用过的同学说下呢

电池的排线特写

下部

看下机身右侧的三个按键,独立的按键焊接再主板侧面,手感不错

前置摄像头应该解胶剂加热风持续加热的原因,胶体部分已经成了一坨了,坏没坏就不知道了

后部摄像头好坏未知 边上是内放

要是换总成,这些还得拆下啦放到新总成上去(目前这个价格 我觉得完全没有性价比,就算修好了屏幕 这手机也比较老了)

最后改回去的时候,还被玻璃渣子扎了下,不过还好,没断在里面
——————分割线————没事淘宝上看了下,就算我入的这个华为 nova 5i pro 屏幕总成也只要100多点。。。这让老态的note8 尴尬不尴尬。。。

————————完了,求加分安慰吧————————

网友A:
外屏换要有专业工具(屏幕加热台,真空机),一般人做不了

网友B:
应该感谢这次摔个彻底,这个速度特不好还在用呀,刚好不是有机会换个速度爽的吗?再好的外观和品牌,速度不好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感谢这次摔个彻底,这个速度特不好还在用呀,刚好不是有机会换个速度爽的吗?再好的外观和品牌,速度不 ...

所以我换了华为 nova 5i pro  机身小巧了很多,差不多6寸多,但是比列更修长,
老的note8 6.5寸,手机两侧黑边框加实体边框占了很多空间,还有上下也是,所以显得整个手机特别大
一打电话遮了整张脸那种

网友C:
安慰,四年该换了,我的老麦芒也是外屏碎,自己换把内屏也干漏液了,扔了,不值得投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慰,四年该换了,我的老麦芒也是外屏碎,自己换把内屏也干漏液了,扔了,不值得投入了 ...

还没扔呢,放那里等内屏便宜了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换上屏幕总成就行
不过估计只能拆电池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扔呢,放那里等内屏便宜了家里人需要的时候换上屏幕总成就行
不过估计只能拆电池用了。 ...

主要是老手机比较卡了,换个二手屏幕也要五六十,放弃了,真的只能拆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老手机比较卡了,换个二手屏幕也要五六十,放弃了,真的只能拆电池了 ...

没事淘宝上看 了下,就算我入的这个华为 nova 5i pro 屏幕总成也只要100多点。。。这让老态的note8 尴尬不尴尬。。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基本上一换一个坏。

网友D:
什么专业的工具都没有也敢外屏,除了32句牛逼我还能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专业的工具都没有也敢外屏,除了32句牛逼我还能说什么

这么说吧,这个手机屏的价格,我是肯定不会买的,因为性价比太低
换个外屏能好就赚了,弄坏了就算了当时 就这么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屏换要有专业工具(屏幕加热台,真空机),一般人做不了

这货就没打算换他屏幕总成 太贵了

网友:
现在屏幕小一点的手机太难找了

网友:
小心身体啊,不然得不偿失了

网友:
上次替我爸手机换电池,那个需要拆屏幕才能换,搞了半天,终于把屏幕拆坏了

网友E:
我的华为荣耀20被自行车正新半热熔胎摔车过,好在手机外层放了一个佳明,把佳明摇杆摔歪少了一个方向磨破胳臂,至少把华为荣耀20保护住了。回家后用防风打火机发现正新自行车半热熔轮胎,红橡胶防风打火机烧不化,直接烧成炭,估计是河北哪买的山寨品,用再生橡胶和塑胶做的。后来在网上买自行车正新全热熔折叠轮胎,路感大幅提升压弯能力比山寨品好,但是要小心路面沙子等异物打滑,路况不太好时不能压弯。

网友F:
老华为用户了,你都买了几个华为手机了

网友:
这几年的手机自己基本换不了外屏,只能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华为荣耀20被自行车正新半热熔胎摔车过,好在手机外层放了一个佳明,把佳明摇杆摔歪少了一个方向磨破胳 ...

老哥的信息量比较大
首先 半热熔胎是外胎吧 牛
佳明是啥?手表么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华为用户了,你都买了几个华为手机了

算算看,这个应该是第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