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仪表盘车外温度经常不变

楼主(2020-08-03):
故障:仪表盘上的车外温度,从6月至今经常在26-28°不变,出入地库有时一个温度值不变,有时可以在1-2°的范围内变化,有时正常可以准确显示温度。
检测:拆下来测量电阻,室温30°时电阻1.41kΩ,用吹风机加热电阻直线下降,可降至0.9xΩ,看了官方维修手册上的电阻曲线基本相符。

背景:之前因为蒸发箱渗漏到专修空调的地方换了蒸发箱,按规范操作更换蒸发箱必须拆掉整个中控台,因为专修空调的原因店主很熟悉,在仅拆副驾驶前方手套箱及内部鼓风机及一堆线束等部件后就换好了。后来问过店家是不是相关线束没有插好,对方说可能是修的当天后来下起小雨进水了(在室外维修的机盖打开的确可能淋到一些雨水),加之之前江南一直梅雨天也有可能是行车途中温度传感器进水所致,如果线没有插好根本就不会显示温度。但是拆下来发现传感器很干根本没有水。
在维修蒸发箱之前没有此故障。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问题,线束问题还是传感器,谢谢。

网友A:
看起来线束问题可能大点,查维修手册,看看室外温度传感器连接到电脑的哪里,直接车内测阻值是否变化。

网友B:
给温度探头加热一下,看看仪表盘温度会变化吗?
感觉还是线路插头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线束问题可能大点,查维修手册,看看室外温度传感器连接到电脑的哪里,直接车内测阻值是否变化。 ...

上面是维修手册上的空调系统部件图和电路图,其中部件图应该是日本右舵的,国内左右是反过来的。

电路图上的文字不是特别清晰,只看到下半部分的中间有一个温度(ECT)传感器2,也不知是不是车外传感器。

准备网上买一个传感器换上去排除一下,如果是副驾前面的线束问题等后面有机会拆了再解决,要拆鼓风机单元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温度探头加热一下,看看仪表盘温度会变化吗?
感觉还是线路插头问题啊 ...

在地库没有电,也就没办法加热,昨天晚上开出去10分钟温度不变,停了一个小时变了。

今天开出去半个多小时都没变,准备先买个传感器换上去先排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维修手册上的空调系统部件图和电路图,其中部件图应该是日本右舵的,国内左右是反过来的。

电 ...

那个不是,上面写着“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那是测冷却液温度的。

第一页上风扇上标注就是了,下面不是写着要看21-97、21-98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上面写着“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那是测冷却液温度的。

第一页上风扇上标注就是了,下面 ...

是的,21-97上面是传感器温度曲线,21-98是拆装方法,还是没找到走线到哪里。

说起来感觉像是线束问题,但是有一半时间还是能正常更新,感觉是每次停在地库里温度显示都正常,就是开出来之后不更新或者更新需要很长时间。按理说线束问题的话应该直接用一个缺省默认温度甚至零下几十度显示出来,还是等新的传感器明天到了之后换上去看看,这样替换排除成本很低简单易行。

楼主:
更新:换了新的传感器上去,温度更新(升温)还是很慢,短时间内不升温(半小时到一小时内从26°地下开到30°-34°户外不更新),停在地库可以降温但是速度也很慢,具体没试过多久降一度,但是半天降了3°(29降到26)。

传感器外壳是塑料的,不知是不是塑料外壳的传感器升温都慢,也有可能是线束或者其他问题,暂时不管它了。

楼主:
再次更新:经过多次检查,新的传感器换上去之后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