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高端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DS-2CD5A26EFWD-IZS)

楼主(2020-08-03):
公司项目的一个摄像头坏了,价格当年几千,现在也800左右,都能买一般品牌的球机了,机器明显比那些1-2百的沉了 很多,无聊返厂前拆开看看。1 外观比一般摄像头粗胖,全铝外壳。

2型号DS-2CD5A26EFWD-IZS 200W 星光级 2.8-12MM变焦POE

3拆开面板螺丝

4.4颗红外号称100M

5.拆开一点,就看到很复杂的结构

6果然比一般摄像头板子大

7 主板背面有散热铝板与外科有导热硅垫贴合

8尾线 插头

话说这么好的摄像头怎么就坏了呢。。。。尼玛 外包工人在接线时候不负责任,没有在网口安装防水罩,导致网口进水腐蚀,第一个电极脱落,也就是网线里面的橙白线!很重要的线路。

网友A:
做工不错,但是海康的溢价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但是海康的溢价太厉害了

再好的做工也耐不住 工人不负责任,亲眼看到天眼摄像头很多就是网口直接插在摄像头插座上吊着。。。估计过1年半载就和这个一样了 网口烂掉!

网友B:
出不?有意收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不?有意收来玩玩

公司资产啊,要维修的!只是现场无法维修才带回的!换个尾线就好了!

网友:
不错呀!这个好都是铝的,那种轻飘飘的是塑料的

网友C:
你是没看到tp的价格 听说人家只要代理费 不管价格  最便宜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换线修修吧

网友D:
请问楼主能提取到固件吗?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不过是工程定制机。云阉割了,现在不好用,每次都要开录像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没看到tp的价格 听说人家只要代理费 不管价格  最便宜也就几十块钱 ...

ZF,GA一般指定海康、大华,TP根本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能提取到固件吗?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不过是工程定制机。云阉割了,现在不好用,每次都要开录像机看 ...

已经返厂了!而且我简单的拆了一圈没看到固件IC是哪一个!不知道是Nand还是那种SPI 8脚的

网友:
这玩意还不断涨价了,打算坑害大伙利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返厂了!而且我简单的拆了一圈没看到固件IC是哪一个!不知道是Nand还是那种SPI 8脚的 ...

我的是nand,应该都一样的。我的那个自己放在楼顶上用,用网口供电的时候忘记套防水,网口也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但是海康的溢价太厉害了

而且运动相机太能缩水,我买的海康威视旗下萤石S1c运动相机499元,却没有1080线每秒60帧模式,拆开后才发现是乐视记录仪同款安霸A12LA30,不可能用米家小相机LA75高等级芯片,感光片像是AR0330镁光,不如359元山山狗联咏96660加三星感光片或OV4689感光片。

网友:
出一台海康7寸网络球机2de7174,130万20倍光变,安霸核心,支持萤石云。400包邮

网友(2023-11-08):
能提供下更换网线口线序图片吗?我的网口被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