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QC5130理发器详拆,结果发现这么复杂的电路板基本全是充电用的!

楼主(2020-08-03):
老妈说家里的飞利浦QC5130理发器用不起了,偶看像是没电,结果用充电器充了半天还是一样的
只能带回家检查了

机身和充电器

表面塑料感特强,比论坛神器长点

开关

刀头不是陶瓷的

机身底部

装发长限位卡的地方

铭牌

尾部的充电插座

充电器插头,有防呆缺口

先抠开刀头座,有塑料铰链连接

和国产货没啥区别

都是偏心结构

刀头座可以掰下来

拆螺丝,开壳了
不防水款,没密封圈

手柄里好大块电路板

电机位置

充电插座是卡装的

拆下来的螺丝都不吸磁铁,应该是3XX系不锈钢的

拆掉另一侧壳子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看细节充电座和指示灯

2节7号镍氢电池

串联的

开关倒是和国产货不同(飞科、奔腾一般都是PCB+铜片实现)

电机,加了减震

粘得紧没抠开,将就看型号了

把板子和电机从中壳里掏出来

另一面

板子全貌

版号,看时间也是9年前设计的了

还 有块芯片,估计是专用IC或MCU吧

超薄的电感

大大小小的贴片件不少

开关是双刀双掷的,但双刀并联使用了

全家福

大体分析了一下电路
发现电池是直接通过开关到电机的,其余复杂的电路基本全是给充电控制用的

想不到这个理发器这么奇葩,难道电池充电比电机控制更重要?!
后续电路分析及维修另开帖,欢迎关注

网友A:
感觉这玩意结构很简单,为毛电路板搞那么复杂?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电路板那么复杂就是为了卖高价?

网友:
搞这么复杂应该就是让它的内置电池更经久耐用。

网友:
buck拓扑,有电压电流取样,还有单片机,高级一点有可能是-Δv或0Δv判停~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是为了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已经更新完毕,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这单速的电机有什么可以控制的?调速、变频会复杂很多

网友:
合适的镍氢电池的充电管理是很复杂的,以前做过一款镍氢防爆矿灯,检测的是恒流充电时镍氢的的端电压dv/dt为负的时候终止充电,而不是像锂电池限定一个最高电压那么简单

网友:
看上去复杂而已,实际却只是一般充电电路了

网友:
用了这个刀头,再用陶瓷的刀头,基本不想用陶瓷的,

网友:
电路图好评!就喜欢这样图文并茂的贴文

网友:
都是被国内的小变压器傻充搞糊涂了,以为所有的镍铬镍氢电池都是这样充电的。

,,上个复杂点的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网友:
主要是电机电刷片太薄不耐用,父亲100多元买的电推子18650充电套装也是,最后在网上买双滚珠轴承碳刷电机换上,金属曲轴用两个尖嘴钳慢慢夹下来的,换到双滚轴承碳刷电机焊接好,比原来含油轴承薄电刷耐用不少。

网友:
飞利浦就这德性,充电器本身是220v变12v还是15v,内部电路再次降压给电池充电,成本不低,故障率也不低,也没见能延长多少电池寿命。而且在电池方面极度吝啬,这几年中低端终于由镍镉升级镍氢了,锂电池普及还遥遥无期。低端剃须刀竟然还成了单层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玩意结构很简单,为毛电路板搞那么复杂?

估计充电是搞了0Δ或-Δ控制,不然对不起这么多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看细节充电座和指示灯

我的推子电池失效,就把内脏掏空,嫁接一个2节5号电池盒,用时放节电池,用过取出电池,比用那些充内脏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