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派监控电源炸管 anpa-1220fa-v4.2 换完后无输出

楼主(2020-08-03):
放假修电源打发时间

明显炸掉的换完后无输出

各位大神支招

希望有直接的技术性指导发言,而非灌水。

网友A:
变压,整流,滤波 ,稳压

按照这个模块一个一个的查下来

一般不修这玩意,不值钱。代换一个全新的就行....

居然用两根红线

网友B:
最顶部那个三极管测过没,是好的吗?

楼主:
修这个纯属打发时间,也给大家实战例子,买零件的钱能买一个新的。

红字标的是炸掉后替换后的零件。

目前替换完,变压器有交流4.2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顶部那个三极管测过没,是好的吗?

感谢回复,具体情况已经标注,断开输出的sr510管子,测量变压器有4.2v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整流,滤波 ,稳压

按照这个模块一个一个的查下来

希望能有直接的技术性指导发言,而非口水贴。

那不是红线  是保险管套子引线,维修开关电源本来还该串个灯泡,避免短路继续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能有直接的技术性指导发言,而非口水贴。

那不是红线  是保险管套子引线,维修开关电源本来还该串个 ...

把板子上的二极管全部再测一遍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次级加额定电压量光耦判断如是次级故障地毯轰炸

网友:
楼上的方法好
次级单独另加电压测一下
估计次级有短路

楼主(2021-07-15):
烂尾了,还没修好。买的零件钱能买两个新的有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烂尾了,还没修好。买的零件钱能买两个新的有找

原本就是4.2V的电源,你修后测也有4.2V,应该修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就是4.2V的电源,你修后测也有4.2V,应该修好了吧

监控用的室外12v2a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