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三菱投影机换光通,哪知按下葫芦又起了瓢

楼主(2020-08-03):
这个投影仪是几年前看论坛广告买的,一直没啥毛病就是白天看不清,型号是三菱EW230u-st。期间换过一次灯,结果新旧灯基本没有差距。去年国庆用它看直播看不清一气之下拆开清了灰,当时无知无畏把光路全拆开擦了一遍,连DMD芯片都擦了,运气好没出问题。虽然清完擦完白天效果依旧了了。

一直很不甘心,上周日突然想起机子上灯依旧用了好久没换了,还不如把原先旧的换上,旧的也就千八百灯时。换上之后就网上查询亮度低的原因,果然找到了,是光通,也叫光隧道。去年擦的时候应该没擦光通,孔太小。

于是乎就在各个论坛查换光通的资料,结果了了无几,只有一个爱得秀论坛上有还是付费的。无奈花了10块钱冲上积分,买了。就一张图片几个字,说可以吧光通里镜片换成新的用旧的铁衣。不用管型号和尺寸(虽然没啥技术干货,也给了我很大信心因为不用考虑买不到光通的问题)。

周二上淘宝找了好几家问有没有我这个型号的光通,只有一家回了说让我量一量,当时心想拆开量一量能擦干净最好,擦不干净就量量买新的,反正拆过一次再拆轻车熟路。

周三下午早早回家收拾拿出工具,搬来梯子,取下了投影仪。开始噩梦般的折腾。

这是正面,差点成了遗照。

掀开上盖之前把灯拿出来防止弄碎

拆下后面把铁罩子拆下,拔出各种线。就能拔出主板。

原本以为能轻车熟路,结果拆到这已经天黑了。

拆下光路放一边了。先把外面风扇和电源的灰清理了。
晚饭之后开始拆光路组件

到这地方应该量完光通就停手的,开始准备买光通,这样装起来还能用,还有足够时间买光通。
手欠想量的准一点顺便擦拭一下光通内部。于是就把光通拔了下来。
拔下来之后用镊子夹着纸巾伸进去擦,结果把光通擦散了架。试了好几次根本不能完好的装回去。
越装越着急最后片上玻璃都塞碎了。

现在只有拿尺寸去买新的了,上淘宝找到那家让我量光通的,一说尺寸,那边直接回没有。当时心凉了半截。
又去找了好几家问,很晚了没人回了。

第二天早上,山东已经回信了说有150元寄去他们给换好200。我看他们店里有四五十的差不多尺寸就表示疑问,
得知这个光通分宽屏窄屏并不是差不多尺寸就能用,我想想也是。后面四川一家回复可以定做40一个。需要把旧的
发去测量。实在不想等太久,等久了忘记怎么装了,万一再丢两样东西就更麻烦了。就买了150的。
等新光通期间上you管查换光通的视频,果然有个老外专门修这个发视频。看了一天视频,基本会了。

周五一早顺丰就送来了新光通,下班迫不及待回家,拿出来一对比,那半截心也凉了。

只好找卖家,卖家确实专业一看就知道不对,让我退回去重新发。我嫌麻烦就又拍了一次,
第二天他发货,我把第一个光通发了回去。

周天到了,一看确实对了,开始准备安装,很顺利,忘记拍照了。

把光组件、主板、灯装上风扇啥的插上开机调试光通。

很简单就松了几圈螺丝上边阴影就消失了,但左侧阴影那个螺丝位置实在尴尬,
只好拿一个批头用手捏住转了两下,也调好了。

当时开了得一个小时,很好很清楚,觉得已经好了,就往回装。

爬上去安到吊架上。当时以为这就成功了,还拍了工具照准备晒晒。谁知葫芦和瓢相继起来了

还有个小插曲不得不提,看老外视频时他拆了一个三菱差不多的机子,他还提了一嘴这个塑料帖
一般换几次灯泡就弄丢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换了那么多次也没丢。结果真的让我忘了。忘了
忘了吧这个不重要。

收拾好工具,开始看杨树林新出的电影,看了一半天渐渐黑了。觉得不太适应画面太亮了。于是又
手欠了,把灯泡调成了低亮模式。调完听见风扇声小了,没在意。又看了20来分钟,自动关机了
TEMP灯亮。当时没想到是调低亮造成的,就重新开机,看了一会又关机。当时开始怀疑自己了
是不是有个风扇没插好。于是乎爬了上去,把机子拆下来。拆开检查。没发现问题,就在下面开机
看还保护了不,开了半个小时没事,突然想到可能是低亮模式造成的,又调回。爬上去装好。

一个差点压不住的大瓢要浮出水面了。
突然发现镜头上不小心按上了指纹,于是做出了让我后悔的事情。拿出一包蔡司的湿巾,擦了几下。
擦着擦着怎么擦不干净,上面像一层胶带留下痕迹似得,用指甲一摁,坏了,镜头擦掉一层。只好
用干的擦镜纸擦了擦。爬下来。心里那个气啊。

现在又想起了老外提的另外一嘴,他说他从来不用酒精和湿巾啥的清洁镜头,可能损害镀膜,他只用干布。
我去这老外比算卦还准,又让他说中了。

上淘宝找到卖光通的问,他看了说不算严重,说换个旧镜头还得200多。
我琢磨着我再修一次镜头那话的钱能买半拉旧投影了,还不如抛抛光试试,就跟翻新汽车大灯似得。

十分不甘心,但已经10点多了不管了洗洗睡,洗完澡突发奇想,我镜头画的主要是下面出光的地方,
我把镜片拆下来转半圈不就避开了?觉我也不睡了,搬梯子爬上去再拆下来。
这时已经顾不上拍照了。所以镜头这边结构没拍下来。
     镜头白色的圈子可以拔下来,镜头在两片铝圈子之间夹着铝圈子是内外螺纹拧一起的,中间有不到1mm缝隙。
用力拧了几次,纹丝不动,看缝隙里有胶水痕迹。只好放弃。正打算睡,突然灵机一动我拧不动铝圈子我把
镜头片拧转不就行了,它是夹杂圈子中的应该可以转动。
于是把手上汗擦干,使劲搓红让摩擦力大些。一只手捏住圈子,一只手使出龙爪手捏镜头使劲转,别说真转了。
只有很小一点,于是不停擦手搓手龙爪手,最后胳膊都酸了,大拇指那个疼。接上电调清晰找找投影位置,一看
还差一点点,又狠了狠心转动了三次。再插电调清晰,突然发现我调清晰的投影距离不对。后退到正确距离,OMG
我把镜片转了差不多360度,正好花的地方由回去了。往回拧却怎么也动不了像卡住了。这时也实在没劲了。
前前后后拧了一个多小时。只好睡觉了 。

今天一大早就起来,继续拧,发现大拇指已经起了泡,而且还是拧不动。拧着拧着感觉铝圈子有点嘎吱嘎吱的,
仔细看看打胶的螺纹有些地方已经松了,拿平口螺丝刀轻轻翘,终于没白费力上面铝圈子撬了下来。把镜片抠出
旋转放上拧上铝圈,安上白色圈子。完工。

换个光通历时一个星期,一波好几折。最终也算圆满弄好了。希望能给坛友起到借鉴和警示作用。
ps:其实安到最后又起了一个小瓢。爬上去拧吊架螺丝时螺丝刀掉了下来,因为手酸发抖。下来之后
螺丝刀主体还在,批头不知道摔哪去了,挨个沙发抬起也没找到。

网友A:
这种算得上入门机了吧,什么高级功能都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算得上入门机了吧,什么高级功能都缺失了

十年前上市的,hdmi,主动快门式3d,wxga物理分辨率,超短焦。在当时算是非常高端了,拿到现在也不算过时

网友B:
太折腾了,我的三洋三片LCD分辨率1024X768的机子,两三年前在矿石坛上350块买的,感觉还行吧,用到现在也没有坏,就是光通灰尘多,自己拆下用棉签搞了一下,感觉亮度比原来好多了,当时就是想,要是搞坏了,就换台新的,可惜就是拆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折腾了,我的三洋三片LCD分辨率1024X768的机子,两三年前在矿石坛上350块买的,感觉还行吧,用到现在也没 ...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都合计好这个修不了,下一个要买哪个了

网友C:
大灯泡镜头不错,可以改在微单上实现穷人的超广角,应该比老蛙超广角实惠些,蜂鸟论坛里有个别以为是灯泡也是投影仪超短焦镜头改的,可惜的是对焦不好调,需要三维打印机或者塑料雕刻工艺,做一个微单镜头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灯泡镜头不错,可以改在微单上实现穷人的超广角,应该比老蛙超广角实惠些,蜂鸟论坛里有个别以为是灯泡也 ...

还有这样的操作,不玩单反还真不知道

网友D:
有这折腾的时间送去修早好了

网友E:
你花钱买的图能否一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花钱买的图能否一观

那图根本没啥用,那个论坛全是赚钱的套路,明天我用电脑找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折腾的时间送去修早好了

没办法全拆散了,没想到费这么些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花钱买的图能否一观

根本没啥用,后面那张说的完全不对,还有教充值的基本每个帖子里都有。
这个地方的帖子大都是这么一个套路,一个标题 修xxxxxxx正解,实战,关键。
然后几张图片,答案在最后一张要积分的图。那张图有点用但很鸡肋。
后面回复全是鼓吹,绝对没有提出异议的帖子,整个论坛感觉像个单机游戏。
都是赚钱的套路

网友F:
是不是LED灯泡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LED灯泡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这个其实也不算麻烦,只是意外事件太多了

网友G:
请教一下,是否投影机都有"光通",手上有台别人给旧的东芝TLP-2500,开始还行后来灯泡烧了就买了一个国货来换,大概看9个月后亮度又不行了,
又买了一个(还是国货)但这次看不到二星期亮度又不行了,跟卖家反应换了一个,但这次看不到10天又不能看了,是国货太差还是投影机的问题?
后来闲鱼又淘了台同款,淘的比原来的好很多!大白天看都没问题!想拆这台旧的练手,就是不知从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是否投影机都有"光通",手上有台别人给旧的东芝TLP-2500,开始还行后来灯泡烧了就买了一个国货来换, ...

你这个是3lcd的吧。我这个是dlp的结构完全不一样的,lcd的还真没拆过,感觉lcd比较复杂难以调整。

网友:
楼主这个学名叫积分棒,由四片精确尺寸的表面反射玻璃组成,经过内部多次反射达到均光的目的,同时把灯泡这个点光源发出来的光转换为适配DMD尺寸的矩形光,这个过大会导致亮度降低,过小会导致不能完全覆盖DMD会有阴影,这个俗称光通只是因为以前的人不了解罢了

网友:
我有个明基的w750   亮度也下降了。哪天也研究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3lcd的吧。我这个是dlp的结构完全不一样的,lcd的还真没拆过,感觉lcd比较复杂难以调整。
...

谢谢!了解!暂时不搞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