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德声收音机R808,两个小米充电宝,一个电流电压表模块

楼主(2020-08-03):
常见的一个收音机,居然好像还不错,

左边那一排差不多够彩虹色的晶振吧,这样的小机器里我是第一次见到,
可能就像初版9700一样,开始做的都好,都有,后面就不行了,

做工垃圾没办法,麻麻地也是索尼大法的芯片,

收了两个充电宝,都没输出,
一个是电池好的,电路板好像进水,没进没出没办法,
另一个电池过放没电了,插上电之后两三秒四灯一起闪一下就没了,
拆开充电池,充上就好了,没测容量呢,,

最后是电流电压表,模块,电流还没研究怎么显示,
一个口接电源输出,另一个口放上负载,只显示电压,
可能要串进电路才有电压吧。
淘宝找了一下没找到同款,
三个USB口也没看是不是并联的一样的。。

本贴完,谢谢观赏。

网友A:
那一排彩色的不是晶振,是中周,学名中频变压器。

网友:
收音机做工那么凌乱啊

网友:
最后那个板子好惨,感觉有焊盘掉了,建议拆掉USB母座好好洗洗,把线路理一理

网友:
啥?晶振?应该是中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一排彩色的不是晶振,是中周,学名中频变压器。

现在大部分收音机都没有中周了。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是短波用的本振线圈,共6个短波段,也是6个线圈。每个短波段一个线圈

网友:
那个10.7的鉴频器好像也不咋滴

网友C:
好像小米充电宝德州仪器芯片有编程存储器部分,我的10400不小心掉积水里再也没有输出无法充电,估计是触发芯片编程部分擦除,单片机进水短路等。楼主的电压电流表头,我网购过工业用的,低于4伏电流无法归零,不可高于20伏供电。

网友:
中周度不晓得换97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小米充电宝德州仪器芯片有编程存储器部分,我的10400不小心掉积水里再也没有输出无法充电,估计是触发 ...

那请问是不是三个USB口都是并联的?串联任何一个就可以显示电流呢?怎么同时显示电流和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是不是三个USB口都是并联的?串联任何一个就可以显示电流呢?怎么同时显示电流和电压呢? ...

表头上的接口应该是并联,接任意一个负载都能显示电流电压,有些表头好像得要加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部分收音机都没有中周了。

中周需要统调,直接上晶振省事

网友D:
你拆掉那个估计是输入,另外两个是输出,R2是电流取样,低电压下表头不用外接电源就可工作,超过12v表头得单独供电

网友:
国产收音机做工就是粗糙,德生也一个鸟样,元件布局杂乱无章,焊接东倒西歪,各种飞线,跟日系的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掉那个估计是输入,另外两个是输出,R2是电流取样,低电压下表头不用外接电源就可工作,超过12v表头得 ...

不像,我用USB线插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显示,所以应该不是输出,没空测呢,最近事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像,我用USB线插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显示,所以应该不是输出,没空测呢,最近事太多。。。。 ...

显示电压是并联的无论输入输出都一样,电流就得输入输出都接上才会有显示,搞反了电流就为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