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麦博功放主机拆解(microlab A-6320)

楼主(2020-08-03):
收破烂那里音箱都在的,占地方,没拿,
本来也看不起麦博,拿回来看看吧,
2030+4558,一般般了。电容炸了才扔的吧,
换上我的原装日产RULYCON电容,还没试机呢,
正面这样,还不错的,拿来没通电,先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很多时候作死就是没拆就通电啊。

背面,莲花+3.5输入,这个不错,

先撬前面,螺母下了,

然后外面的螺丝全拆了就行了,大散热片还可以,

4558,

四个2030,低音需要用两个?

用了不少的接插件,

整流二极管,大电容,

找电容翻出了一个破烂,这是个发热桌垫,可能断线了被扔了,
有空接上看看,本来想扔了的,看看这线还是留着再说,
毕竟冬天也不远了,,,,,,,,,,,

电容包,

看吧,日本原产!红宝石!高级货!正宗货!
上次整理的时候真没注意是Rulycon,,,,YXF才是身份吧,杨秀芬国际电子无限责任公司,,,

也没表测够不够,换上再说吧,35伏50伏没有这么大容量的,
再大容量的就63伏啥的,就这样吧,

变压器这样,

不锈钢吸锡器出马,

拆下来的电容,用200U电容档显示1,看来容量还有200以上,

换上通电正常了,有空试试机吧机吧机吧,,,

网友:
这种分体式设计还蛮方便的

网友A:
2023最廉价的方案了。最早期的车机也是用这个。现在只能说听个响。不过这小音响做工看起来还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23最廉价的方案了。最早期的车机也是用这个。现在只能说听个响。不过这小音响做工看起来还不赖。 ...

2023什么鬼?
车机不会用2030的,双电源不好搞,单电源用2003够了。

网友:
L不及B吧,还是B好,又好看又扛操。

网友:
我家里也是这个音箱,低音力度很够,不过,这功放板真的很一般,早就换了电容、运放和功放

网友:
基本都是国产华晶2030,以前在公司捡了个麦博M666,其中一个声道坏了,后面全部换成ST的2030。

网友:
Rulycon太有趣了

网友:
假红宝石电容

网友:
你这个红宝石国产山寨吧,便宜的我觉得jccon(江潮)的还可以,1块钱一颗,容量都在9700左右

网友:
这个音箱全套在用,05年买的,花了近400元,声音还可以吧。

网友:
电容不像真货

楼主:
正品是RUBYCON,RUBY是红宝石,玩过暗黑的都知道,我的电容也基本都不是买的,捡的,有啥用啥,凑合用吧,
这个英文是RULYCON,我还有个是RUKYCON的,改天有空再发出来。。。
都写成这样了还有人说电容不是真货,看来要用新闻联播的方式来写,,,,

网友(2020-11-25):
我的也是这款功放。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开机没有声音,要等一会音箱里咚咚一两声才有声音,听歌正常的情况下关机第二天开机有时候就会没声音,有时候就会正常。
请有经验的朋友麻烦分析下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22-09-19):
2030直接换成1875.运放也升级下。5532这种,声音要好很多

网友:
物产很丰富。。。。。。。。。。

网友:
同款,现在服役中。换过音量电位器

网友:
这种安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