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无线鼠标换微动时不小心把微动附近电路板铜丝焊没了怎么办?怎么办

楼主(2020-08-03):
求助无线鼠标换微动时不小心把微动附近电路板铜丝焊没了怎么办?怎么办

黄色区域的是我不小心焊坏的,想飞线请问怎么飞线,红色区域的我用万能表测量是通的,请问怎么飞线,谢谢

网友A:
明显的几条走线,直接飞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几条走线,直接飞线就好

麻烦你说清楚点,哪根飞哪?小白一个正在进击,谢谢

网友:
怎么不拍个正面看看

网友B:
这种这么细的铜箔一定要挂干净绿油,烙铁270℃,多上点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这么细的铜箔一定要挂干净绿油,烙铁270℃,多上点松香

谢谢提醒,现在主要是怎么飞线,谢谢

网友:
一坨锡过去

网友:
有万用表直接在过孔的位置测通道哪里就行,上电找个东西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在焊
这种双层主板吸锡器不好拆就直接370度高温快速的托拽下来,反正我有时候用480度拆废板子的零件都没把焊盘搞坏
焊接我也是370度就接触不到一秒,焊接接触超过3秒就对性能有影响,反正我焊了4年最后还是发现高温快速最好用
不过就这鼠标要我拆开看是这样的我肯定不会修,主板过孔和软封芯片都是我最讨厌的东西
这种鼠标日常办公用还差不多,设计制图玩游戏还是换个好点的吧,这编码器固定脚都没预留焊盘,可见做工多缩水

网友:
重新买解决100%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见到鼠标里的牛屎

网友:
从焊盘掉的地方跑线路,用铜丝连上,烙铁焊好就行了,

网友:
什么铜丝?是电路板上面的细走线吧,断了就把绿漆刮掉飞线两边断点即可,如果焊盘都掉了就用力挖焊盘刮出断点万用表测出和那里通,飞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铜箔断了,修起来有一点麻烦,个人感觉建议放弃,大概猜测楼主用的工具也不是太好,焊盘都掉了,也可能是安装不当弄坏的

网友C:
铜箔断了,可以用尖刀,镊子轻轻的刮,露出引脚后,用牙签挑点助焊剂加上去,等烙铁温度到了,再焊接,如果焊接功夫和工具不行,直接用线飞线。、

那种几十块的烙铁可以丢掉了,换快克203h吧!垃圾烙铁真的不能用!另外焊接的技巧,助焊剂也很重要,有空多看看视频,学习别人如何焊接的,共同进步!

网友:
烙铁使用没经验,,工具也差了点

网友:
从现有情况看,你需要再磨练焊接技术。再者,工具不当。
搞搞试试,不行就再买一个吧。
微动开关可以打开,仔细用细布清洁一下触头即可。不需要动烙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几条走线,直接飞线就好

你好!昨天你回复的是哪根飞到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箔断了,可以用尖刀,镊子轻轻的刮,露出引脚后,用牙签挑点助焊剂加上去,等烙铁温度到了,再焊接,如果 ...

估计是几块钱的烙铁,几十块钱的都是温控的了

网友:
对着灯照照看看线路板走线,刮出合适位置的铜箔,上锡,距离短一坨锡,距离长就飞线,有条件就上绿油绝缘,没有就704硅橡胶盖住

网友:
刮开绝缘层找个线接上就可以了这个简单。其实就两个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