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QUICK990A热风枪拆解(看一下是正品吗?)

楼主(2020-08-03):
闲鱼150收的。求鉴定。

网友:
呵呵……,我现在用的也是Quick-990A,好用就行。唯欠缺之处就是不是数显,对温度无法做到精准控制。
山寨没这么好吧……

网友:
快克前面的风嘴貌似不锈钢的,

网友:
这种应该算是原装正品了

网友:
貌似跟这个差不多,估计是真的,因为那个气泵符合快克一贯的风格,但是这做工真的很一般啊,里面的板子好简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1861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个人认为150收个没数显的不太值!纯个人认为!勿对号!

网友:
看做工应该是真的,这货新的差不多400真的有点贵,而且还不是数显的

网友:
刚买了把,一个鹿仙子,一个超小电源那种便携的,特意找的不是数显的,数显明显不好用,干活多还得旋钮感觉好下一步买个976快克

网友(2020-09-17):
手柄看着好旧

网友:
这做工太垃圾,连个小变压器降压都没有。用的是水泥电阻。还不如买其他牌子,有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