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一加热就短路

楼主(2020-08-03):
家里有个美的电磁炉电源芯片和整流桥炸了,我更换完了以后,待机状态下一切正常,但是只要一把锅具放上去后加热两三秒钟后就短路。请教下大神们这个现象哪里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A:
看起来比较良心呀。这个修一修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B:
爆大管推动也得换都不用量 注意新老管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较良心呀。这个修一修还是有价值的。

没啥头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大管推动也得换都不用量注意新老管脚位

大佬能详细指教下吗,现在的故障就是待机下一切正常,只要不上锅加热就啥问题没有,一把锅拿过去加热也就两三秒后串在插座上的灯泡就亮了然后电磁炉会重启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大管推动也得换都不用量注意新老管脚位

电容跟IGBT是因为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坏的所以我都换了新的上去,但是故障跟以前还是一摸一样,两个热门电阻测了63k多应该没问题,几个大的电阻拆下来也测了没啥问题。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能详细指教下吗,现在的故障就是待机下一切正常,只要不上锅加热就啥问题没有,一把锅拿过去加热也就 ...

把灯泡拆了   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灯泡拆了   再试

不会炸鸡吗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炸鸡吗这样子

怕炸鸡就永远修不好了

串联了灯泡加热是就会输出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炸鸡就永远修不好了

有道理

网友:
输出功率不够-----增大IGBT导通时间--------灯泡发亮
放心大胆的试一试

网友:
 达人教道不会炸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跟IGBT是因为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坏的所以我都换了新的上去,但是故障跟以前还是一摸一样,两个热门电阻 ...

你换下来的大管量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跟IGBT是因为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坏的所以我都换了新的上去,但是故障跟以前还是一摸一样,两个热门电阻 ...

你修电源得量输出正常否目前情况看5伏正常18伏呢

网友D:
原来是加灯泡了,灯泡多少功率呢,电磁炉多少功率呢,待机功率低,当然上锅后功率就上去了,

网友E:
lz解决了吗
老家有个电磁炉好像也是这样,只能加热几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加灯泡了,灯泡多少功率呢,电磁炉多少功率呢,待机功率低,当然上锅后功率就上去了, ...

灯泡串的100w的,电磁炉应该1-2k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电源得量输出正常否目前情况看5伏正常18伏呢

5v和18v都是正常的,现在电磁炉在待机状态下一切都是正常的,明天我试试不串灯泡加热看看会不会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解决了吗
老家有个电磁炉好像也是这样,只能加热几秒

是不是加热几秒又停,停了又可以继续加热?如果是这样的话换一个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泡串的100w的,电磁炉应该1-2kw吧

电磁炉全功率就相当于灯泡的电阻了,当然,因为有100W的灯光,电磁炉也只能发挥100W的功率,所以楼上让你去掉灯泡测试,不然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