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美迪盒子这样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0-08-03):
用了5年的盒子,最近输出图像扭曲变形,AV,高清接口输出都是这样,各位老哥看看还有就吗?

楼主:
这个盒子是在网上买的,当时买的时候高清接口就有相同的症状,就通过售后换了一个。现在又成这样了,不知是不是通病。

网友:
视频输出坏了,这个还是别修了,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用了五年,还不卡吗?当时我买的海美迪,两年不到就换了,太卡了,但是那么多机顶盒,海美迪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905机顶盒很便宜,2k的视频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一个海美迪也有点问题,。画质不错。。还能用。

网友:
刷固件试试,不行的话只能换了

网友:
H7一代,正在服役中,比现在低端的智能电视好多了,看yy不卡。

网友(2021-09-20):
分辨率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2-01-14):
我的H7三代,关机所有设置全部自动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