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天眼狼L329;第19只电筒P50就是国产P50,不是CREE XHP50.1~

楼主(2020-08-03):
三灯双电×4个
单灯双电×2个
单灯单电×2个
M8 18650×2个
路奇钛 16340×1个
路奇钢 16340×1个
路奇mini20 16340×1个
不锈钢 16340×3个
天眼狼 26650×1个
天眼狼 18650×1个
天眼狼 P50 26650×1个
路奇mini30 14500×1个

第19只电筒,据先下手群友说的是一代XHP50,来个试试。  结果是国产P50 哈哈哈。。。

第17只在这:
天眼狼 R05;第18只山货,XML-T6 换CREE XML2 5000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747

网友:
这种很专业的手电筒啊

网友:
好灯,电路板上保护功能完美,双芯片,不像有些灯都是光板。

网友:
好专业的手电筒啊!我最高端的就是论坛的几款手电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的军火库没空间了吧。。。。。。

网友:
改成汽车远光灯

网友:
国产灯珠啊

网友A:
明显垃圾灯珠
因为正品P50需要6V/12V电压
单锂驱动  且驱动板没有电感就不用看了,DC-DC升压电路需要电感的、没有电感的就是垃圾板子+垃圾灯珠、
如果是L2之类的用7135还能理解、
6V的灯珠连升压电路都没有,还能是什么货?明显就是3V的垃圾灯珠啊 P50功率20W呢就算是4V的电池最少也需要4.5A的电流、
说明你那群友也是被坑的那种
手电这种稍微有点电路基础的 一拆都能看出来是什么货色了

网友:
停止掳手电筒了哈哈,家里没地方放了

网友:
侧面开关好,操作方便

网友:
这牌子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垃圾灯珠
因为正品P50需要6V/12V电压
单锂驱动  且驱动板没有电感就不用看了,DC-DC升压电路需要电感 ...

光学亚克力凸透镜耐热也不行,氙气大灯上的都是硼酸盐玻璃透镜。好点的聚碳酸酯透明塑料透镜,也可以加工成LEDLENSER蛙眼等复杂形状,耐热120摄氏度好于亚克力,缺点透明度比亚克力略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