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开卡失败:DRAMSET Fail

楼主(2020-08-03):
开卡很多次都失败了 每次就到这里就不行了  缓存设置了128  64  32   都不行 请吊大的朋友指点迷津,本人第一次使用

网友A:
瞎掰就加焊一下缓存,会电路就测一下再试小白直接第一步

网友B:
不上硬件图,坛友的回答只能全靠猜

网友C:
就你这个容量设置就不对呀

网友D:
440MHZ,有点高,一般是380或者330MHZ.

网友E:
补焊主控和ram颗粒,还不行就是ram挂了

网友F:
万一你是2258xt主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0MHZ,有点高,一般是380或者330MHZ.

我试试调低点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硬件图,坛友的回答只能全靠猜

我马上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你这个容量设置就不对呀

clock应该低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一你是2258xt主控呢?

不是  我把硬盘拆开了的  是2256k的

楼主:
   上硬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焊主控和ram颗粒,还不行就是ram挂了

没有这些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掰就加焊一下缓存,会电路就测一下再试小白直接第一步

如果是一边的二极管 电容 还可以弄一下,  这个板子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40MHZ,有点高,一般是380或者330MHZ.

设置到了380  还是不行

网友:
先测缓存,缓存测不过先换缓存。

自己没工具搞不定,找吊大的帮你搞。

网友:
那就不要RAM了,用2256S开。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是RESET CPU 失败FAIL51错误,试了3个版本工具,颗粒和你的一样

网友:
先缓存跑一下,排除是不是缓存问题,缓存板上颗粒是128的,还不行那就换固件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弄了好久 最后用了 01228A才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