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金士顿a400 ps3111开卡求助

楼主(2020-08-03):
前两天看到飞哥发了个ps3111工具,刚好有块压箱底的金士顿掉固件固态搬出来研究研究,这玩意只能用祥硕的芯片能识别,手头没有2.5硬盘盒,刚好m.2的硬盘盒是asm1153e.就改一下凑合用吧,开卡软件还真能识别,研究一下午还没开出来,有玩明白的兄弟吗?

网友A:
不能截图吗?非得拍照?清不清晰先不说,你还拍个斜的,害的老子的强迫症都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截图吗?非得拍照?清不清晰先不说,你还拍个斜的,害的老子的强迫症都犯了 ...

哈哈,不是专用的电脑!

网友:
感觉应该要走多一步刷固件的,我试过出容量但不能初始化。没别的板子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那个颗粒像字库一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颗粒问题。固件不知道是哪个想了半天就没再动过了看看是不是能刷一遍固件

网友B:
这个软件是魔改的非群联官方软件,所以有很多莫名其妙的bug,我建议你固定容量,而且你确定金士顿用的是镁光闪存吗?你需要识别一下颗粒,然后走一遍erase,最后开卡最好指定ce数量,容量之类的信息,我在上面吃过亏,有时候试一试,即使爆红了还是开卡成功了

网友C:
IMFT的请使用initio6081的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FT的请使用initio6081的工具开

这个工具不好找!

网友:
开卡步骤错了,先清空再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是魔改的非群联官方软件,所以有很多莫名其妙的bug,我建议你固定容量,而且你确定金士顿用的是镁 ...

这工具开不了IMFT,只能开开HY SNK 东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具不好找!

楼主:
是按你这个设置开的 ,自动识别,就是开不出来!其他设置也试过,都不行,是不是金士顿马甲需要特许治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你这个设置开的 ,自动识别,就是开不出来!其他设置也试过,都不行,是不是金士顿马甲需要特许治具
...

开不过 就50包邮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按你这个设置开的 ,自动识别,就是开不出来!其他设置也试过,都不行,是不是金士顿马甲需要特许治具
...

如果你是能认出固件颗粒那就设低容量,图二设置能开但不是最正确选项吧!MP RBB那个才是先100G或90G开过了再研究RDT,人家都上图给你了也没点研究精神。。。。。

网友(2020-11-06):
看不清楚啊啊

网友(2020-12-09):
引用 楼主:
是按你这个设置开的 ,自动识别,就是开不出来!其他设置也试过,都不行,是不是金士顿马甲需要特许治具
...

请教,A400要短接哪里?

楼主:
旁边那两个孔就是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ps3111开卡软件吗 89690780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分享下ps3111开卡软件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64&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