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猫魔盒自动暂停视频

楼主(2020-08-03):
天猫魔盒怎么回事?用mx播放器循环播放本地视频,每次一关电视他还自动给暂停!别的机顶盒用mx播放器就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呢??

网友:
这说明智能啊,电视关了,视频就暂停了。

网友:
我盒子也这样

网友A:
天猫魔盒很垃圾,我给刷了别的软件。很好用。

网友B:
我家有个电信送的盒子,接在HDMI,时常关电视,盒子过30秒会激活电视,往往关了盒子关了电视睡觉了,等会客厅传出声音了,电视循环播放着电信特姥姥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个电信送的盒子,接在HDMI,时常关电视,盒子过30秒会激活电视,往往关了盒子关了电视睡觉了,等会客 ...

哈哈哈,被q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猫魔盒很垃圾,我给刷了别的软件。很好用。

双公头usb搞定?稳定吗?我只用播放器循环播放视频,别的功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公头usb搞定?稳定吗?我只用播放器循环播放视频,别的功能不需要

网上很多刷机的教程。先用U盘存固件,然后打开盒子,有一个芯片短接5/6脚,然后选择几个选项,然后就刷好了。还算稳定,我就用了当贝市场下了亿直播,看直播频道,其他软件没用。网络好的话,看着不卡顿。还算顺畅。

楼主(2023-05-02):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个电信送的盒子,接在HDMI,时常关电视,盒子过30秒会激活电视,往往关了盒子关了电视睡觉了,等会客 ...

你这个可以尝试一下重新开关一下盒子与电视机的CEC功能,有点儿像盒子的关与电视的开对应上了 就出现你说的这种尴尬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尝试一下重新开关一下盒子与电视机的CEC功能,有点儿像盒子的关与电视的开对应上了 就出现你说 ...

我的电视机是42寸的LG等离子非智能电视,用的是电信送的有线的中兴iptv盒子,不知道CEC是什么,现在家里老人关电视直接关接线板,一开始我也劝,说会坏,但是实践下来两年了,就这样,那就无所谓了,直接关电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视机是42寸的LG等离子非智能电视,用的是电信送的有线的中兴iptv盒子,不知道CEC是什么,现在家里 ...

简单地说就是 电视机和机顶盒之间通过某项协议可以一起开关,甚至用机顶盒来控制电视机的音量 系统语言之类的功能  而无需用电视机遥控器单独对电视进行控制